求助:加工一零件,图纸附上。

楼主(2013-04-03):
看看图纸需要怎么改进。
主要工作是设备维护,有时候涉及零件加工,所以对加工图不太熟悉,想学习学习。材料采用45#钢。
主要是那个俯视图中倒角的边都能看见呢!

网友:
中间连接板能否用栓接?这样整体只能铸出来,加工可复杂。

网友A:
材料用45号,果然比不锈钢便宜了很多。直接拿毛坯钢用线切割把外形割出来吧,
然后打三个孔,顺便用铰刀搞一下算了,两个螺丝孔就划线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倒角 走程序的时候两边各让掉倒角刀一半多点点走出来,剩下的一点自己手倒下 ,还行吧

网友:
有时候涉及零件加工,所以对加工图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用45号,果然比不锈钢便宜了很多。直接拿毛坯钢用线切割把外形割出来吧,
然后打三个孔,顺便用铰刀搞 ...

大侠,图纸有没有需要改进的。重点尺寸就是中间的凹槽宽度与深度,以及那个倒角,倒角怎么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角 走程序的时候两边各让掉倒角刀一半多点点走出来,剩下的一点自己手倒下 ,还行吧

这份图纸给加工中心,不会有问题?

网友:
俯视图剖一下就好了呀,加工就不要管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图纸有没有需要改进的。重点尺寸就是中间的凹槽宽度与深度,以及那个倒角,倒角怎么标注?

what?是你自己画的啊。里面材料用304,你自己用45号?未注倒角C3C5,你还是把它画出来吧。至于尺寸,你不觉得少了很多嘛。直径20的销子孔是不是要同轴啊,几个孔的孔位是不是要有公差的。具体看你装配要求,我也不知道你装什么。

网友:
如果把同轴度要求和公差要求给出来,这个拿到加工厂很容易就解决了。

网友:
好像少了一些尺寸吧,M8螺孔的位置尺寸呢?哪儿倒角C3   哪儿倒角C5 貌似不大清楚哦

网友:
线切割完全能搞定!

网友:
不是太难加工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份图纸给加工中心,不会有问题?

要补充的大侠们给你建议了,单就倒角来说,可行的

网友:
不是铸件,这样设计好浪费啊

网友C:
不好意思,看不明白你在哪里倒角。

网友:
也可用铣床铣出来的啊!

网友D:
左视图上的M8的空没有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视图上的M8的空没有尺寸

定位尺寸,我意识到了,其他还需要添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不明白你在哪里倒角。

中间连接部分的凹侧。俯视图中那两天竖线,有一条就是倒角遗留的

网友:
中间的能否改用焊接,那就好做很多了!!成本也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尺寸,我意识到了,其他还需要添加吗?

好像还有两个,自己找找看

网友:
就一处车床可用可不用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