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侠帮我编个R谢谢【外圆69】

楼主(2013-04-03):
(图片)

网友A:
像这种问题自己好好看看机床说明书琢磨琢磨吧 别总是张嘴就要程序  会的人很多 但没人给你 即使给你了  对你以后的学习成长都没有好处

网友B:
问个问题,大侠们不吝赐教。为啥楼主的这个地方要用圆角。既然是加工面,为什么不用倒角。

网友(点评):
圆角与倒角工艺不同处在哪?

网友(点评):
您要是考我就省了那份心吧。我的问题只是针对楼主这个工件的这个特定位置。在一个非铸造工艺图上,在一个加工图上,我找不到什么特殊的理由非要这里费时费力加工圆角的理由而已。故此一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大侠们不吝赐教。为啥楼主的这个地方要用圆角。既然是加工面,为什么不用倒角。

倒圆角和倒角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加工上不一样。圆角必须用成型刀去加工。倒角嘛,精度不高的话,车刀变个方向来一刀就够了。另外,圆角多在孔加工中。轴上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特殊原因需要加工一个圆角出来。坐等大侠解答。

网友:
自己用G3的程序编一下就好了~很简单的啦。是数控车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大侠们不吝赐教。为啥楼主的这个地方要用圆角。既然是加工面,为什么不用倒角。

倒角和圆角大多是为了去掉切削零件时产生的毛刺、锐边,使操作安全,保护装配面便于装配。
   而且圆角在砂型铸造上既能方便起模也能防止浇注铁水将砂型转角处冲坏。对于阶梯的轴和孔,为了避免因应力集中而产生裂纹,受力较大的零件,往往在轴肩、孔肩处以圆角过渡,叫做倒圆。
  倒角宽度C和圆角半径r的数值可根据轴径或孔径查有关标准确定。
  如:倒角的尺寸可由标准GB6403.4-86查得,一般是轴径、孔径越大,倒角的轴向尺寸越大。
在倒角或圆角铸造时可以用车床或用钻床获得。
  详见:『机械设计手册』 (第三版) 第1卷第5章零件冷加工设计工艺性与结构要素。
  在角度测量上可用倒角卡尺测量!

网友(点评):
额,我是问楼主这里为什么用圆角。不是圆角和倒角的作用。

网友(点评):
而且严格上讲,回转加工件出现的圆角要么是台肩连接处的过度圆角,要么是去除应力用的工艺圆角。或者极特别要求的部位。很显然,楼主这地方哪个也算不上。

网友D:
用软件自动编程吧 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问题自己好好看看机床说明书琢磨琢磨吧 别总是张嘴就要程序  会的人很多 但没人给你 即使给你了  对你 ...

我是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圆角和倒角有什么区别吗?

我是干加工的  按图纸加工没有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自动编程吧 又简单

不会啊

网友E:
%
O00001
T0101 S500 M3;(尖刀精车轮廓)
G0 G42 X48. Z2.;
G1 Z0 F.1;
X51.8 Z-2.;
Z-25.
X69. R1.;
Z-33.9;
G3 X51.75 Z-47.47 R15.;
G2 X46. Z-52. R5.;
G1 Z-80.
G0 G40 X80.;
Z200.;
T0202 S300 M3;(3mm切刀)
G0 X70.
Z-25.
G1 X49. F.1
X52.
W0.2
G0X70.
Z200.;
T0303 S600 M3;(2mm螺纹刀)
G0 X100. Z20.
G76 P011060 Q100 R0.05;
G76 X49.4 Z-25. P1300 Q300 F2.0;
G0 X100.;
Z200.;
M30;
%

楼主:
引用 网友E:
%
O00001
T0101 S500 M3;(尖刀精车轮廓)

请问大侠33.9  47.47 是怎么算出的                 还有 车圆弧的刀 圆弧是多少        刀补 里的R  T是 多少?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33.9  47.47 是怎么算出的                 还有 车圆弧的刀 圆弧是多少        刀补 里的R  T是 ...

在cad上测量的。刀补里R等于外圆刀的刀尖半径,比如说平床身车床,刀具是SVJCR2020K11,刀片VCGT110304-HF刀尖半径是0.4,R=0.4;T=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cad上测量的。刀补里R等于外圆刀的刀尖半径,比如说平床身车床,刀具是SVJCR2020K11,刀片VCGT110304-HF ...

cad是软件吗?   我没有  可以下载吗?

网友(点评):
CAD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英文缩写。这类软件很多的。2d的3D的很多,国产的有CAXA,中望等。外国的有AUTOCAD等。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破解版下载。3D的有UG,SOLIDWORKS,MASTERCAM等。MASTERCAM,UG,Pro-e等都带CAM模块

网友(点评):
新手可下个CAXA练手,国产软件上手快。官网有试用版。

网友F:
同意楼主的说法,有些工件倒圆角并不是为了只去毛刺这么简单。而是为了达到密封的效果,用圆弧压斜面非常密封。
此工件不是液压件就是消防件,防止漏水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主的说法,有些工件倒圆角并不是为了只去毛刺这么简单。而是为了达到密封的效果,用圆弧压斜面非常密 ...

圆弧是导电的  高压时不起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