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刀具我该怎么修?

楼主(2013-04-03):
像这种刀具(下方牙口带弧度的)怎么去修边或者抛光,最小宽度只有2MM,能请各位前辈推荐一款经济实惠的工具吗?

网友:
没修的价值,换新的吧

网友:
先端部镀钛,会耐磨,可以延长使用时间。
你的材料使用的是高速钢吗?

网友:
我们给日本企业供货的这种刀片,还有进行TD处理的,TD处理后抛光,特别耐磨。

网友A:
什么是TD处理?那你新的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这个也许用磨头可以修,精度要求怎么样,量怎么样,才好确定哪种办法可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TD处理?那你新的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这个也许用磨头可以修,精度要求怎么样,量怎么样,才好确定哪种 ...

TD模具表面超硬化处理技术,采用金属碳化物扩散覆层TD(Thermal Diffusion Carbide Coating Process)原理,是在一定的处理温度下将工件至于硼砂熔盐及其特种介质中,通过特种熔盐中的金属原子和工件中的碳、氮原子产生化学反应,扩散在工件表面而形成一层几微米至二十余微米的钒、铌、铬、钛的等金属碳化层。
新的是成型磨床加工的。
刃口处可以再研磨来修理。
弧度处只有靠手工抛光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模具表面超硬化处理技术,采用金属碳化物扩散覆层TD(Thermal Diffusion Carbide Coating Process)原理 ...

有经过你所说的TD处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满足我现在需求的表面耐磨需求,请问还有更好耐磨处理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经过你所说的TD处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满足我现在需求的表面耐磨需求,请问还有更好耐磨处理方法吗? ...

目前,我们这里的对应方法是镀钛或TD处理,其他的方法还没有用过,没有使用经验。
不过,现在市场上的表面处理特别多,如“类钻石涂层”等,你也可以试试。但是,你也要核算一下涂层成本,如果涂层价格太高的话,还不如换新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