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钳工技巧:快速调整车床尾座方法

楼主(2013-04-03):
首先卡盘正爪要镗正,当然,牵涉一个前题,床头箱定位也是要精准的,否则卡爪也没法镗正的。然后把车床溜板箱移动到导轨尾端处,再把尾座体挪到床头箱处。之后把尾座滑套伸出一半即可,然后把尾座滑套防止转动的键脱开。此时滑套在尾座套筒里可以自由转动并能伸缩的自由状态。这时用卡盘夹住尾座滑套,这一步很关键,卡爪一定要清理干净,卡紧力要很大,使劲用劲。另外我们要注意尾座本体重量,比如我们先称量一下重量,然后使用一个装置把尾座体吊起来,中间挂个弹簧秤按照弹簧秤读数显示到尾座重量饥渴了,此时尾座的自身质量引起的误差就抵消了。使用这个方法不光是大修中可以把尾座归零,主要是在日常加工中,细长轴车削时需前后顶尖定的很精准时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我们之前要做的事还很多,尾座的底座(不是导轨下面的挂板)与横移主体要彻底分离,那根横亘住的铁条也要拿掉,这样尾座上主体下面悬空了,然后就可以拿底座移动到此空挡处,如果底座无法卡进去就简单了,磨也罢,铲也好,铣床磨床床加工掉,现代方法很多,有些人还在沿用解放前的铲刮方法,不过我们造船厂几十年前就用气动角磨机与直磨机,船体的很多设备如果需要精密定位都需要船体底座与设备底座间加一组铸铁莱纳(垫脚块),一台设备的垫脚块少的几块,大的几十块,每块都是零点几到几十公斤,所以用铲削的话那造船速度比印度人还慢了。我们也拆修过很多进口的设备,发达国家早几十年就用间隙垫片或者全部使用环氧浇铸填充,我也做过几艘环氧树脂垫块的外籍船级社的远洋拖轮。但是我国造船厂10年前大多还在用用角磨机与直磨机磨塞铁,设计习惯了,环氧树脂有些搜索明显,下沉量根据各个供应商有一定区别的。当然很多机械爱好者只知道平头铲刀与三角刮刀,这玩意儿我们也经常使用。但大家应该知道,很多机床厂钳工还有另一种刀,上海话叫削刀,其实就是很古老的一种手工切削金属刀具,磨菜刀的老头即使有砂轮机他也会用到的那把大推力推刀。我也问人要了一把夹着白钢片的削刀,那是推铲大余量铁的利器。比铲刀速率高很多倍,甚至比有些砂轮机还高。所以磨刀匠打刀匠都会做几把的。当然有推自然还有拉的。暂时先写这些把。

尾座低了就好办了,买15元一盒洛阳什么研究所出的专业导轨胶水,我今天就用了,这玩意也是双组份的,搅合起来有点皮蛋臭,别用AB胶水,AB胶水干得太快了,发热量很大,所以收缩率很高。专用导轨胶一点也不发热,这玩意看着象皮蛋,闻起来也想皮蛋,要24-48小时固话,把这个胶水混合老粉或者干水泥也行,总之弄些腻子一样的玩意填充进空档。下面介绍一下浇铸导轨胶水的方法,先把和好的导轨胶腻子涂上去,余下的做法很简单,推荐使用古人的精密安装定位法,古人制造大型建筑结构件使用一种缓冲袋子方式,就是一个沙袋戳破漏沙,沙粒从袋子里流光了构件也定位好了,现在当然不用找真的沙袋,可以用泡沫塑料碎粒,弄个几粒稍微大一点颗粒就够了,一个角粘上一粒就可以了,忘记了,一面打磨毛,另一面不要打磨,涂一层黄油,这样就可以揭开了。然后把尾座上半身轻轻放下去,首先它会搁在泡沫粒上而不会直接把腻子挤干,此时就可以用卡盘用力卡滑套了,尾座会慢慢受力,慢慢把空档压缩,多余的腻子就会跑出来,注意左右开档,尽量做的一样平就可以了。然后就等个24小时吧。

       24小时后就知道涂黄油的用处了,我们就可以把上下体分开,如果不涂黄油就麻烦了,掰开两面后把上下体再合上,用螺栓拧紧便是。此时再去把滑套用卡盘夹紧试试,可以慢慢卡紧。稍微卡紧后转动主轴,看能否转动否。如果转动了就没问题,余下来就要把导轨下面的挂板带上,也是慢慢带紧,同时也通过检验主轴转动紧否,如果没有变化说明填充层厚度满意,如果会卡死说明填充层凝固收缩了,那简单,把尾座填充层那里打开,再次填充,这个方法可以重复操作,不会一次不行就全盘皆输。其实只要腻子配比合适,填充层基本可以一次达到满意的厚度。忘记说了一点,其实漏掉一点了,就是那个横向移动导向条。就是那个横亘的铁条如果运气好,可以原封不动塞进去。不行的话那就麻烦了,V型导轨付最头痛的就是不光要考虑俯仰偏摆还要考虑左右偏摆,这两个方向是牵涉在一起的。所以借助这个方法,没加胶水之前先可以通过塞尺探测调整底座导轨付的俯仰与左右角度,然后把底座抽出来磨V轨与平轨道,这一步其实倒是很关键的,可我昨天运气好,没有必要调整,所以忘记说了,大家应该先考虑这个借正问题。

技术论坛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人轻易会说“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世上万物千变万化,以前不可能的事并不等于现在不可能,将来不可以。你可以怀疑,但是不要轻易想到不可能。毕竟技术是在推进的,说不定早就有更好的办法了,只是没有想到拿来运用而已。

网友:
稍微明白了,你的方法我觉得不行。这样做能保证尾座在水平面和垂直面内与主轴的同轴度?这样修出来的尾座只能钻孔吧!?

网友(点评):
你再想想了,这个方法我已经很具象了,应该是考虑比较周全了的

网友:
我做车工30年没想到这招/您

网友:
你这方法根本不可能正确 你都没先找正导轨与主轴箱直线度 还有你夹尾坐的方式也不对
还有低了胶水根本不行,机床企业一般是垫铜皮或者标准规格的不锈钢垫片(有12  20 30 40 50宽 长度都是整卷的有2米5米10米的)很好调整

网友(点评):
那是你没看我写的第一节,我第二句话就说过了,床头箱要与主导轨平行,这一点我可没含糊其词,并且我用了2个星期时间多前后搬运床头箱不下200次调整到位了。

网友:
你那样不可能保证真正的直线度 ,要垫好,拉表再试切菜可以的
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