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脚踏板里面的那个轴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13-04-03):
谁知道自行车脚踏板里面的那个轴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好像差的材料不好用,会断裂!!!

网友:
45钢吧,再好点的40Cr。

网友:
不是啥好材料40CR就行了,热处理得正规

楼主:
谢谢了啊!!!热处理的话,是表面渗碳还是什么。硬度大概要到多少啊!!!

网友:
哈哈,楼主的自行车轴断了,要自己做一条装上。40cr就挺好,没有的话40Mn或45Mn也可以。偶认为脚的冲击力不会太大,保持强度就可以了,当然适当的韧性是必需的,再就是考虑抗疲劳的话韧性也要够。没有深入学习过,汽车的轴多用低合金钢渗碳,不知自行车有没有,或者干脆用20钢或20Cr钢淬火成板条马氏体,提高强度。期待行业中人解惑 。

网友:
45#调质就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45号钢发黑处理下即可,不用热处理。45号钢的性能我就不多说了,机械的载荷和人体脚踏的力量比,你自己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