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降低锅炉给水泵震动高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03):
我厂锅炉给水泵联轴节侧(低压侧)震动高,
水平12mm/s其中七倍频最高其他倍频都在3以下,
垂直23mm/s也是七倍频最高其他都在3以下。
泵内液体脱盐水,工作流量在200m3/h 左右。入口0.3Mpa 出口14.5 Mpa。泵分十级每级七个叶片。
泵设计流量250 m3/h,转速2980rpm 压头 1510  效率η 75%功率 P 1600kw   汽蚀余量 NPSHR 5.3m

上次检修发现首级叶轮有蜂窝状空洞,
具体就上述情况,
困扰我很久希望哪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国内应该有很多这方面专家吧。
有图最好。
关注学习。

网友:
1/水泵有汽蚀,净正吸入压头5.3米的话,最好提高一下入口压力,要么降低一下水温。水泵震动这么大,内部肯定有碰麽,看来需要解体。
2、解体前先检查一下平衡盘和偶件的磨损情况。
3、咨询一下原生产厂家,这个活没有必要的检修工艺条件和人员玩不转的,比如有的叶轮是热装的,光叶轮就够拆一阵子的。

网友:
简单提点建议:
1.脱开电机联轴器,电机空转,测振动值
2.水泵基础螺栓检查
3.水泵转子动平衡
4.水泵空载或低负载的振动值
5.水泵出口是否用阀门控制水量,如用,建议调速运行,一省电,二省水泵
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与我联系,我给你个隔震方案

网友(2013-11-20):
转速的七倍频,叶片也是七个。水泵联轴节侧某阶固有频率接近工作转速的七倍。

网友:
测试一下振动高的那个地方的固有频率,是不是有350Hz的固有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