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1.0的孔谁能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刀

楼主(2013-04-04):
我要镗1.0的孔谁能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刀。

网友:
你可以用线割镗呀

网友:
这么小的孔,干吗要镗呢?

网友:
请告诉我用什么型号的机床,有什么样的装夹,发个加工件的图来看看吧。

网友:
用车床的话,用高速钢钻头磨一下,可以镗

把刀用好 -1 钻头是钻头,镗刀是镗刀!

网友A:
找找小日本的刀具吧,应该有小直径的镗刀的。不过还得买一个主轴增速器,不然普通的床子转速没那么高。

大昭和推出的这两款世界上最小的精密镗头,分别为EWN04-7CK1(直径范围1~7)和EWN04-15CK3(直径范围1~15),EWN04-7CK1的外径仅为18.5mm,它结构紧凑,保证了加工的精度。

特性:

  1.通过微小的尺寸调节,来实现高精度的直径调整。操作简便,通过表盘的指示,容易且很快可调整好直径!

2.极小的尺寸非常适合小型加工中心,比如HSK-E32主轴的加工。是加工小型零件的理想工具!

楼主:
是这个产品   材质是不锈铁

楼主:
那个20度的锥度是热处理到45度后再拿和来加工。那里的要求很高

网友:
我们这里专门做这种小径的镗刀,我们当地的一些军工单位一直在用,可以联系我 QQ1957211284    还有啊 大侠下次有求助的话  最好可以留个联系方法  不然都没办法找你

养猪东篱下 -1 非商务会员,不得发布广告帖。

网友:
我看是好像是1.5的孔嘛,镗经常用于有较高公差的孔,你又没公差要求,简单钻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小日本的刀具吧,应该有小直径的镗刀的。不过还得买一个主轴增速器,不然普通的床子转速没那么高。

...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