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方法测量磨削加工热度

楼主(2013-04-04):
     我想在磨削的过程中实时监测磨削区域的热度,观测出磨削时磨削热是否超过零件回火温度

网友:
应该有个反应时间,可以检测但及时干预有困难

网友:
有专门的便携红外线测温仪,锻造的时候检测终锻温度常用,非典的时候也用过;不过你要测磨削温度的话不太好用,因为你磨削的时候一般都要考虑冷却的,如果你是指看磨削回火,建议用化学的方法

楼主:
谢谢,这个检测的原理有吗,

我参考下设计一个,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