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以前的图纸公差都标的很小,正常么?

楼主(2013-04-04):
厂里做的是一种小型流体泵,本人不是那种能自己非常主动学习的人,干了两年画图还是什么都不懂,现在有点担心自己以后,想努力下了。以前的图纸是一个干了十来年的车间老师傅(老板开始创业时候的第一个员工)画的,现在他走了,他画的图配合的位置都标的很小,直径配合严的一般都标轴±0,孔±0,长度公差从来不标,轴向配合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太高了。而且我现在不知道长度方面的公差该怎么标,东西是一边压盖(盖上有o型圈),一边和中间的腔体一体,就算中间每个零件都标±0.01,那样五六个零件加起来公差就大了啊,我不知道这样±0.05的东西能不能用,有一次管车间的二老板(也是实干出身)跟我说东西压紧点(不知道压紧是多少公差范围内),最好是零配合,大老板希望精度要求高一点,还希望最好所有零件都能通用,公司用的是普通车床,一格0.02的那种,这样的话公差是不是不能太小?最后希望问下这种车床精车的话一般粗糙度能达到多少,最后希望各位大大能上几张能装配的机械图纸学习下画图标准

网友:
以前老师傅竟然标有±0这样的公差吗,

网友A:
0配0怎么装呀,肯定是有公差的。公差的大小根据你的要求确定。给点资料。自己看看吧

网友:
可以说连基本的公差概念都木有?
还是另有说法?

网友:
±0...这不科学啊.....还是要求的公差精度已经超出了你们厂的检测设备的检测精度?没办法才标的?

网友:
是0对0的意思,一般指配做

网友(点评):
同意,老师傅都喜欢这样。

网友: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公差配合,不可一概而论!
普车所能达到的精度主要看设备的精度与操作者的综合水平而定。良好的设备(普车)、刀具配以合理的切削用量所能达到的表面粗糙度能够达到1.6um!

网友:
看完楼主的陈述后有几点看法,
一、干了两年画图还是什么都不懂。 这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除了自己改变以外,其他无解。
二、厂里做的是一种小型流体泵,...,为啥不愿意去试着全检零件尺寸,然后汇总,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做看看。如对社区怀有感恩的心,就请在往后的日子里,再回来分享你的努力成果。
三、不知道压紧是多少公差范围内... ,找几个不同紧度的组件去给二老板判定,几次后就可以抓到公差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配0怎么装呀,肯定是有公差的。公差的大小根据你的要求确定。给点资料。自己看看吧

0和0应该也能装配吧,

网友:
楼主是机械专业毕业的吗?

网友:
怎么可能出现±0这样的公差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0和0应该也能装配吧,

那就没听说

网友: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还有的老工程师,认为凡是不标公差的,都是零公差,都要做到绝对合乎尺寸。
基本的误差概念都没有。

网友:
我见过小日本的要求0.002,我们卧衍搞不出来,车床0.02够呛,对0装配,一般指过盈配合吧

网友:
想请教一下±0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机床的切削量不是你担心的问题,0对0的也有  就是特别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