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去年买的大连产6163型普车,加工存在锥度问题

楼主(2013-04-04):
各位大侠,我厂去年买的大连产6163型普车,加工存在锥度问题,由车头向床尾逐渐减小,在100个的长度上直径减小8丝左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不用拆机床的方法/

网友:
卧式车床加工过程中出现锥度问题,如果在机床上找问题的话,大多是尾架顶尖与机床主轴回转中心不重合造成的。

网友A:
用尾座的情况下有锥度要调节尾座,如没有使用尾座的的情况可以调床头箱,调节螺丝一般在床头箱的后面,是不需要拆机床的。

网友(点评):
正解,如果不用尾座,夹起车,检验精度:300MM长3丝

网友:
千万不要随便调整机床。你先看看外圆是不是一样有锥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大海先生说的调节螺丝是在齿轮配挂箱里吧?

网友:
8丝,估计调解小水平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尾座的情况下有锥度要调节尾座,如没有使用尾座的的情况可以调床头箱,调节螺丝一般在床头箱的后面,是不 ...

我打开齿轮箱看了,没找到调节螺栓,是主轴尾端的螺母还是那个带弹簧的啊?求高手

网友:
要是没有出保修期的话,还是让厂家的售后来调一下吧。他们对自己生产的床子要熟悉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齿轮箱看了,没找到调节螺栓,是主轴尾端的螺母还是那个带弹簧的啊?求高手

不用打开齿轮箱,床头箱,就在床头箱的外边,应该在电箱的下面,在机床的外面哦

网友:
,打开皮带侧的外壳 看床头箱的于 导轨凹侧里会看到调整板 ,再找调整孔 应该要拆开部分操作面板  看具体型号
我的CDS6150要拆面板 但是床头箱不动

网友(2014-03-25):
不拆没办法

网友:
我很纠结了 你厂里没维修的吗? 这个很常见的问题 你机床水平什么的动了 床头箱动了都有可能出现这问题   有些开车床的师傅 自己都会弄! 那螺丝在卡盘下面 有3个  后面是2 个还是3 个就记不清了 ,

网友:
前边第二个垫铁往上调点  最好重新打水平

网友:
朋友!你的普车安装的时候水平校准过了吗?

网友:
先把水平校好了再说,记得要打地脚螺丝,不然白校

网友:
不需要拆箱,夹根棒料,车300长,看实际锥度,松主轴箱固定螺栓,百分表调整锥度。

网友:
重新调一下水平吧

网友:
主轴中心线和大溜板运行不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