Ø14深8的沉头孔在word里怎么打

楼主(2013-04-04):
Ø14深8的沉头孔在word里怎么打 6-Ø9└┙ Ø14↓8中间的两个符号找不出来* A# B  d7 A  u' ]# W

网友:
在word里打开插入选项中对象栏,选择绘图项,完成绘图存入word文档即可!

网友:
word里面可以直接插入cad,菜单:插入-对象,“对象”对话框,选择“由文件创建”在选择你要插入的CAD文件图形,再确定就自动打开你的那个CAD文件,此时你需要做的是调整CAD运行窗口的大小到适合大小,一般占1/4屏幕较好,再保存CAD就插入完成。这个很方便修改

网友:
截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