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英制3/16—24牙内丝,底孔怎么计算?

楼主(2013-04-04):
是(3/16-1/24)*25.4=3.7,底孔是打3.7吗?由于是304不锈钢材质的,比较粘,最大打多大底孔?

网友:
给你查了查,应该是这个。
公称直径:3/16"
牙型代号:BSW(粗牙)
大径:4.76mm   螺距:1.058mm    每英寸牙数:24     中径: 4.084mm    小径:3.407mm
牙型高:0.677   底孔直径:3.7mm

网友(点评):
但也有参数表说明,对待,钢和可锻铸铁时,应选用3.9的钻头。

网友(点评):
因此,3.7是正常值。表查值,对于钢是3.9(应该是把0.04进位了) 公式:25.4 x (D-1/n) +0.1 ( 3.9的话,意味着,0.04进位了)

楼主:
还有一个公式好像是:直径*25.4*.82,忘记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