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3-04-04):
工作中需要设计一根轴,长为800mm,转速为4000r/min.轴承配置采用一端固定一端游动,轴上零件使用隔套定位,是否合理。

网友A:
一短固定一端游动主要是考虑轴受热时要伸长,鉴于轴800毫米长度较长,轴受热时绝对伸长量较多,因此轴承一端固定一端游动是很好的。轴上零件用隔套定位这就不好判断了!要看具体你的情况,我不倾向在800毫米长的轴上用隔套做轴向定位

网友:
还要看看轴的直径,不知道临界转速是否能达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短固定一端游动主要是考虑轴受热时要伸长,鉴于轴800毫米长度较长,轴受热时绝对伸长量较多,因此轴承一端 ...

如果在轴向没有载荷的话两端支撑可以不??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了。比如工作环境,承载条件等。不过说实话,4000r/m,楼主您这轴什么地方用的,转速这么高?汽车的传动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轴向没有载荷的话两端支撑可以不??

你是指什么两端支撑啊!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吗?要是这样是可以的!为什么你要提在没有轴上载荷下!如果有轴向载荷这根轴设计就很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什么两端支撑啊!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吗?要是这样是可以的!为什么你要提在没有轴上载荷下!如果有轴 ...

楼主本来不是用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吗??就跟丝杠的固定方式一样,我意思是在这根轴只有径向载荷的情况下,采用两端游动,也就是两端支撑可以??因为毕竟长和快

网友(点评):
800,两端都卡死问题也不大。看实际情况了。我比较担心的是转速。4000r/m。 话说车床上也没这转速啊。电机转速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本来不是用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吗??就跟丝杠的固定方式一样,我意思是在这根轴只有径向载荷的情况下, ...

可以!看情况了

网友:
中间零件为什么不采用夹持抱死结构

网友:
这就要看具体的工况了,转速高了点,如果是细长轴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2023-05-03):
多线切割的主轴系统你可以参考下,似乎就是你说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