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我现在在公司里做安装用料,就是管路的一些布置图,装配的时候右下角一直显示欠定义,请问是不是应该完全定义,才算是正确的啊,请大侠不吝赐教!补充一下,装配的时候有时就容易死机,怎么样能把零件简化一下

网友:
SW建模最好是完全定义特征!这样在做装配和后续修改时都会少不少麻烦

网友:
补一句,如果零件多,注意优先装配子装配体,可以省去很多资源

网友A:
建模最好是完全定义特征,优先装配子装配体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最好是完全定义特征,优先装配子装配体会好些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