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反转法求周转轮系传动比,请教

楼主(2013-04-04):
用反转法求周转轮系传动比的时候,行星轮2(w2-wH)中,w2是自转转速,wH是公转转速,可以直接这样加减吗。
还是这中间有其它的过程换算被省略了啊。

不知道自己问题说清楚了没有,呵呵,机械原理上的,估计前辈们都懂得,期望大家给予点拨。大学的东西忘了,别见笑啊。

网友A:
意思是给整个轮系人为加上一个-wH,此时行星架就静止,这样就变成定轴轮系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给整个轮系人为加上一个-wH,此时行星架就静止,这样就变成定轴轮系来求解

这个我懂得,问题是这个为加上一个-wH是以O1为回转中心的公共角速度,而W2是以O2为回转中心的角速度。
回转中心不同,角速度可以这样直接加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懂得,问题是这个为加上一个-wH是以O1为回转中心的公共角速度,而W2是以O2为回转中心的角速度。
回 ...

我的理解是,以地面为参考系,轮二上任一点单位时间的转角,可以代数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以地面为参考系,轮二上任一点单位时间的转角,可以代数加减

既然是回转当然是以某个点或某个轴作为参考,以地面作为参考,难道是哦吧o1,o2看做一点吗,这样的话好像不准确吧

楼主:
没人顶 我自己顶

网友:
我理解的是整个轮系都加-wH这样假设轮1的回转中心是O1轮2的回转中心是O2…转化成的定轴轮系是轮1绕O1加一个-wH…轮2绕O2加-wH也就是整个轮系加的-wH是各各齿轮相对于其回转中心加的…不知道我说明白没…各人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我遇到一个问题,相类似,望高手指点。转子中心轴承上和肩上的轴承上各有一个齿轮他们相啮合,若转子中心齿轮外动力不加,只转子自转那肩上的齿轮在围着中心齿轮作公转,若中心齿轮外动力加上来方向相反,求肩上齿轮转速,接受的俩个转速相加吗?若方向倒过来并且速度和转子自转速度一样,那肩上的齿轮现在是不是不转而随转子公转。

网友(2022-09-09):
你如果把轮1固定,行星架是顺时针转,角速度wh。你如果把轮2固定,会发现,行星架也是顺时针转,并且角速度也是wh。既然都是顺时针转,而且都是wh的速度,那么同时减去wh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