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接头是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4-04):
今天看了一个帖子,是讲关于旋转接头的,但查了一些相关信息,还是不了解旋转接头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有哪位前辈能给与详细解答的,谢谢了

网友A:
加油站里的加油枪上,好像就是用的旋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站里的加油枪上,好像就是用的旋转接头

哦,这么一提示我就有点理解了,谢谢,嘻嘻

网友B:
顾名思义,为了保证给旋转部分连续输送流体的接头。

网友(点评):
这个定义好。电的也包括了。

网友(点评):
..貌似电的比机械的简单。一个电导轨盘就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为了保证给旋转部分连续输送流体的接头。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可以旋转的接头,我是这么理解的.百度百科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C:
最典型的就是用在数控机床主轴结构上,由于主轴加工工件时需要喷切削液,主轴旋转无法正常输送,就用旋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典型的就是用在数控机床主轴结构上,由于主轴加工工件时需要喷切削液,主轴旋转无法正常输送,就用旋转接 ...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典型的就是用在数控机床主轴结构上,由于主轴加工工件时需要喷切削液,主轴旋转无法正常输送,就用旋转接 ...

对,旋转接头主要是对旋转设备提供流体,用来冷却或者加热。机床只是一个小行业而已。
我是做旋转接头的,大家有问题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