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两种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5):
有谁知道这两种孔有什么区别?

网友:
左边有孔口倒角,或是沉孔但是得有深度标注

网友:
就是如2楼所说,螺纹孔只有3/4的虚线

网友:
第一种有可能是空口有倒角,第二种没有了!

网友:
这个视图看的不是很明白。如2楼所说吧

网友:
中心线怎么用实线?

网友:
如二楼所说,如果是螺纹孔的话外圈只有四分之三的细实线。根据这两个图的绘制情况来看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哪一种,因为这图绘制的很不专业!

网友:
螺纹孔口倒角或加一个小沉孔,是为了避免孔口螺纹损坏,避免攻丝时螺纹孔口涨出,另一方面也是便于装配时螺栓易于拧入螺纹孔。比螺纹大径稍大即可。

网友:
楼主问这个问题什么目的

网友:
有好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