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心卡如何使用

楼主(2013-04-05):
有大婶知道鸡心卡如何安装在三爪卡盘上吗?小弟最近想进一家厂,会有测试,我看到他三爪上装是顶针 还有尾座也有顶针,加工件是小件,70公分长,前端是12M的螺纹头,尾部有一段没加工的大概20公分圆,会是使用鸡心卡固定工件吗?求教

网友A:
你真是神了 鸡心夹是安装在工件上,有一个长长的棍子一样的东西是放卡爪那的。2顶尖顶住工件,开起机床,卡爪带动那个棍子,工件就动了,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同学习下 ,没见过

网友:
如3楼说的一样,还有可能是端面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神了 鸡心夹是安装在工件上,有一个长长的棍子一样的东西是放卡爪那的。2顶尖顶住工件,开起机床,卡 ...

- -我也很想知道啊  不是我神啊,我只看到两头顶针 ,,我也是猜想而已,没使用过鸡心夹,使用鸡心夹的工件同心度要求一定很高吧

楼主:
- -端面驱动太高了,,工件要求并不是很高,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