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3和hypermesh连接问题

楼主(2013-04-05):
不是说solidworks2013已经和hyperworks无缝连接了吗?可是我在solidworks2013建模以后几何图形导入hypermesh里仍然显示错误,还是必须先转换成IGES再导入才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也太清楚 等着下一个大神来指点吧

网友A:
还在用12的飘过。哥们,你这升级速度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12的飘过。哥们,你这升级速度够可以的

就下了个最新版的装了……

网友:
不懂这个 比较高端了吧

网友(2018-05-14):
经常会有细节问题,可以转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