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能暂停修改参数吗

楼主(2013-04-05):
请教一个问题:在程序运行中如何测量工件,修改程序内容?
西门子840D编程

举个例子:
车个外圆 ,  程序包含了粗车、半精车、精车等内容
在粗车后加了暂停(不是复位),这时测量尺寸,调整加工参数,如修改补偿值等
然后继续运行程序 ,接着走后边的半精车
再暂停,测量,修改,接着走精车 。

如何实现呢?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你可能不经常操机…精车前加个M0暂停,停了以后,切换手动,停掉主轴切削液,然后就干你想干的…如果是中途循环暂停的切记千万不要移动刀塔

网友:
加m05,m00。

楼主:
如果暂停后测量尺寸发现尺寸偏大,我想修改 坐标偏置 或修改刀具补偿
修改后继续运行加工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暂停后测量尺寸发现尺寸偏大,我想修改 坐标偏置 或修改刀具补偿
修改后继续运行加工
这样可以吗?

可以,单要运行一下刀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要运行一下刀补

怎么实现那?

网友:
m5
m0
测量改完刀补后下一行记得加入Txxxx不然等于没改

网友:
fanuc可以的  中途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要运行一下刀补

可以 中途修改坐标系 偏移吗?

网友:
不管什么系统 调整刀具补偿后都要重新调用刀具补偿号才能执行新的刀具补偿

网友:
加m05,m00

楼主:
在一台德国数控专用设备上,见过德国人编的程序,很复杂。
程序运行后会中间退刀暂停,你测量尺寸后,要求你输入测量的尺寸,继续加工;中途会询问先车哪一部分,选择后进入
对应的程序,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台德国数控专用设备上,见过德国人编的程序,很复杂。
程序运行后会中间退刀暂停,你测量尺寸后,要求 ...

这个貌似宏也能完成,不过可能没那么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台德国数控专用设备上,见过德国人编的程序,很复杂。
程序运行后会中间退刀暂停,你测量尺寸后,要求 ...

我正疑惑那些加工中心能不能照程序按个开关就生产出图纸上的零件来呢,原来还是要中途测量修改,看来跟手动的操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