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数控程序的正确

楼主(2013-04-05):
大家如何验证数控程序的正确:

不管是手工编程,还是软件编程,哪种验证方法常用?

数控系统自带的模拟功能、
样件试加工、
软件模拟

网友:
看走刀路线,先整体看看有没有撞车的,然后局部放大看看细节有没有错的…没啥问题基本就可以调试了!车工…感觉这样还行,不会出啥大问题!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来检验程序

网友:
看软件加工路线

网友:
很少走模拟,编完程序以后脑子里过一遍,基本没问题就试加工。打开DRYRUN和SINGLEBLOCK开关,FEEDRATE旋扭控制住,下面自己当心就可以了。

网友:
拿到机床上试一下呗

网友:
可以用CIMCOEDIT这个软件模拟 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加工路径什么的

网友:
对付特殊产品有优势

网友:
走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放大公差,程序走一遍就可以;

网友(点评):
荆州的还是有几个的...

楼主(2013-08-30):
安全 质量

网友:
我是直径夹工件试加工,机床选择单段,快速倍率降低点,小心一点,慢慢加工。边看程序,边按循环启动,一段一段加工。
加工的时候发现哪里有错马上改,加工完了以后,测量工件尺寸,修改刀补,和优化程序。然后开工干活。

网友:
简单的编完单段直接上 复杂的 让出安全距离 空走一遍 也就多花个几分钟的时间

网友(2013-11-10):
拿到机床上试切

网友:
调刀具磨削,走空刀。速度打慢一点,注意观察。

网友:
简单的   对刀   改刀补就可以了    对于程序比较长的先编好 再输入系统       车床都有图形模拟功能

网友:
通过仿真软件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