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黑线标注的侧面,在立式铣床上加工,该选择什么刀具

楼主(2013-04-05):
下图中黑线标注的侧面,在立式铣床上加工,改选择什么刀具

网友A:
合金立铣刀去,刃长60以上,粗也就60以上.总长你看着办,炮台立铣床或小龙门铣床。合金可选择g8

网友:
多不多啊 多的话做工装 用刀盘铣 工装的话分度头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金立铣刀去,刃长60以上,粗也就60以上.总长你看着办,炮台立铣床或小龙门铣床。合金可选择g8

网友:
12.5的面要求不严用立铣刀无所谓了。
3.2的面,看工件形状像是减速箱。精度要求应该高些,立铣刀刚性不足0.05的垂直度可不好保证。用盘铣刀更合适些。
如果我来排工艺:先加工B基准及大底面及大底面四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侧面(配分度头)
这样相对位置更好保证。

网友(点评):
大侠图纸没要求端面要垂直度0.05,那就不要麻烦了。

网友(点评):
侧面虽然没有垂直度要求,卧加更适合加工侧面四个孔,既然用卧加盘铣刀刷面捎带就干了,更好保证孔位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