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黑线标注的侧面,在立式铣床上加工,改选...

楼主(2013-04-05):
我感觉是放在卧式铣床上,用面铣刀加工,一次性就可以把侧面加工出来。但老师说放在立式铣床上加工。立式铣床上用什么刀进行加工,立式铣刀?。新人加外行,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你是对的。这个加工要求工件以回转工作台装卡,在卧铣上用面铣刀很合适。提出所提到的另外方法,应该是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缘故。

网友:
最好是:在镗床一次装夹完成孔和端面的加工。
别人说的立铣,实际上是说的用铣床加工,应当是卧铣,自己要有分辨能力。
实际工作状况有差异,卧铣也是一种选择方式。

网友:
你发帖发两遍哦。
卧铣床可以做,立铣床需要大一点。用合金立铣刀,刃长60以上,直径80以上。
你们老师可能觉得家里的卧铣床没有回转台,需要多次装夹,用立铣床一次装夹。不过立铣床没刀会比较麻烦,当然没大的立铣床也不行。

网友:
本不想理你,但楼主还是执着。
  既然是题目,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卧铣好做,为什么题目用立铣? 考的是应对能力,不信你去问老师。
    很简单,用大约63的面铣刀,找正、垫平,夹紧后加工,可以没有回转盘,可以不用立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这个加工要求工件以回转工作台装卡,在卧铣上用面铣刀很合适。提出所提到的另外方法,应该是没有 ...

网友:
立式铣床用刀盘 用分度头做个工装 铣一个面转一下   卧式铣床装两把三面刃铣刀 一下铣两个面 不过要多次装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