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黑色圆圈中的和气缸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3-04-05):
图中黑色圆圈中的和气缸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执行元件,如果不是汽缸,就应该是油缸了。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电动的。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
气弹簧
电动部件运动,气弹簧限位或定位。

网友:
好象见过。伸缩的。。。。。。。。

网友:
这么小的玩具用气动或液压都太夸张了。应该是导向的活塞杆。

网友:
有视频吗!我猜要不是气缸,也不是液压缸,那就是直线电机

网友(2015-11-23):
是氮气弹簧,这东西很常见了

网友:
这是一个玩具型的挖机啊模拟模型啊,前面爪要动的话,肯定不会是氮气弹簧,油缸倒用不上,应该是电动推杆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