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 摆放储罐,2罐中心距2200mm如何确定。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3-04-05):
我才学solidworks 不久,对于装配还用的不太熟。必须请教大家,希望各位前辈不吝传授。摆放2个储罐,中心距是2200mm。不知道在装配图中如何操作。
还有对于罐腿是安装还是在零件里直接画出来。

网友A:
配合关系可以精确定位   腿可以直接画出来

网友B:
选两个灌的中心轴,选距离约束,填入你要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两个灌的中心轴,选距离约束,填入你要的距离

我按照你的办法做了,真的很好,谢谢啦!
我们是用卡盘链接弯管和直管,但是弯管无法自动布路,也无法选择链接点,这个是否要自己建库,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关系可以精确定位   腿可以直接画出来

在曲面上如何画支腿,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装配上的,配合关系是于一个面相切 重合这样就能镶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曲面上如何画支腿,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装配上的,配合关系是于一个面相切 重合这样就能镶进去了

在零件上的一个平面建立脚特征,圆周整列3个脚的特征。保存后,重建装配体就可以了。

网友:
建立合适的基准面,根据支腿的界面形状采用放样的方法做出一个支腿,然后圆周阵列支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