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浮动端专用CARB圆环滚子轴承,接触过的社友谈谈情况

楼主(2013-04-05):
按介绍:CARB圆环滚子轴承是SKF开发的1995推出市场的产品,内外圈之间可以相互轴向位移,专门用作浮动端轴承,具有调心作用,能降低振动。原产品浮动端使用23122CC/W3/C3.内径110,外径180,宽度56,基本额定动负荷430KN,基本额定静负荷585KN,疲劳负荷极限61KN,参考转速2800,极限转速3600;根据对多家产品的维修情况看,180的轴承位有损伤。此处间隙配合可能引起了蠕动腐蚀(蠕动腐蚀由非常微小的摆动或振动造成,此处间隙配合导致轴承座严重损伤)。这样采用CARB圆环滚子轴承可能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比使用抗蠕动剂的效果更好。

查SKF手册有C4022MB和C2222两款轴承,在轴承座稍加改动后可以安装。它们的外径分别是170、200,宽度60、53,基本额定动负荷430、530,基本额定静负荷655、620,疲劳负荷极限69.5、64,参考转速2600、3200,极限转速3400、4300.接触过的社友看可不可以替换,用哪一款替换为好。先谢谢大家。

网友A:
CARB轴承确实是个天才的设计,集成了调心、圆柱、滚针的优点。
当然也有软肋---润滑不好。

请大侠考虑下润滑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RB轴承确实是个天才的设计,集成了调心、圆柱、滚针的优点。
当然也有软肋---润滑不好。

采用球面调心滚子轴承时,专门有油泵供油,每分钟0.8升。虽然轴承采用的是W33,也没有从中间孔进油。只是油浴润滑那种,回油口限定了一定高度。大侠有如何好的办法,能加强润滑。谢谢大侠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球面调心滚子轴承时,专门有油泵供油,每分钟0.8升。虽然轴承采用的是W33,也没有从中间孔进油。只是 ...

大侠,你的工况如何?
转速,温度,受载,润滑.......

对CARB轴承,我一般不会去加强润滑,更多的是考虑CARB轴承是否适合这个工况,我可不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的工况如何?
转速,温度,受载,润滑.......

转速1180,温度30——60(循环油的温度),传递功率200K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速1180,温度30——60(循环油的温度),传递功率200KW

润滑上,C4022MB和C2222都能用。
我不能区分哪一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上,C4022MB和C2222都能用。
我不能区分哪一个更好。

大侠前贴提醒注意润滑,后贴说都能用,区分不出哪一个更好。替换就是希望在相同的条件下,寿命能长一些。能否结合工程型录的内容谈谈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前贴提醒注意润滑,后贴说都能用,区分不出哪一个更好。替换就是希望在相同的条件下,寿命能长一些。 ...

CARB轴承由于设计上的原因,润滑效果不好(与SRB相比)。
提醒大侠注意润滑,就是说CARB对工况有要求,有些工况就不宜用CARB轴承。
你提供了工况,这种工况CARB是可以用的。我只是说在润滑上,我区分不了哪一个更好。

网友:
如果不考虑轴承座改动、轴承轴向移动量等因素;单从运转寿命上说,我推荐C2222,因为它的额定动载荷高。

网友(点评):
疲劳负荷极限69.5、64的高低影响什么呢

网友(点评):
疲劳极限载荷的定义:在实验室条件下,低于此载荷,轴承材料不会发生疲劳;即轴承无限寿命。实际工作中我们从不关心这个数据。

网友(点评):
查SKF手册有C4022MB和C2222两款轴承,在轴承座稍加改动后可以安装。基本额定动负荷430、530,基本额定静负荷655、620,疲劳负荷极限69.5、64,参考转速2600、3200.疲劳负荷极限对寿命的影响?

网友(点评):
ISO281计算轴承寿命就是一以滚动接触面的金属疲劳做基础。SKF也讲关键部件还包括保持架、密封件、润滑剂,但实际应用中金属疲劳还是最主要的因素。SKF修正系数应用疲劳负荷极限Pu的概念,考虑寿命应该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