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两个不同的零件图纸放在一张图纸里面 ?

楼主(2013-04-05):
怎么把两个不同的零件图纸放在一张图纸里面 ,求高手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1 19:08):
我用的是UG7.0,就是装配图怎么画的????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一般有导入,不行就复制-切换窗口粘贴试下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都不说谁知道啊

网友:
一般来说都可用复制、粘贴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都不说谁知道啊

在UG里说,肯定是用UG软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UG里说,肯定是用UG软件的吧?

ug7.0

网友:
引用 楼主:
ug7.0

是啊,UG7.0或者UG8.0都可以!!!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装配么

网友:
设置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