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所受横向力如何求解?

楼主(2013-04-05):
普通螺栓连接,螺栓组受旋转力矩的作用,同时又受到倾覆力矩的作用,如何求螺栓所...

机械设计手册及所有的教材,对螺栓组的受力分析都是针对力的最简单的叠加方式,远远不能和工程实际对应。现取一例,请指点。

附图是从机械设计手册截取的,其假设各螺栓所受的预紧力相等。现如果再在竖直中心线上再叠加翻转力矩M(实质是各螺栓部位接合面的剩余预紧力不同了),螺栓所受横向力如何求解。

楼主:
工程实际中,受偏心载荷时常会出现这样的载荷组合情况。
下例除轴向拉力、横向载荷,还有对形心的旋转力矩,也有对y轴和x轴的翻转力矩

网友:
这个,分两部分计算就行了吧。
第一部分计算由偏心载荷引起的预紧力抵销量和校核倾翻。
第二部分计算剩余预紧力所能产生的摩擦力。校核即可。
总之,对于普通螺栓,说到底校核都是他的预紧力。无论倾翻还是扭转。另外,这种组合问题,我记得学校的教材里有例题的。

网友(点评):
补一句。无论是横向力还是径向力,本质上校核普通螺栓的时候都是计算一次倾翻,然后用剩余预紧力计算摩擦力计算。而扭矩则是只计算摩擦力。当然,倾翻的另一种情况是螺栓破坏,那个需要校核螺纹强度了就。

楼主:
非常感谢。
“第二部分计算剩余预紧力所能产生的摩擦力。校核即可”,但如所问,此时螺栓所受的横向力是多少仍未求出来,所以无法校核。
“这种组合问题,我记得学校的教材里有例题的”,可否提供教材的相关信息,方便的话请附张相片。

楼主:
请各位专家多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