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己动手组装五轴工具磨床 , 各位高手有何见解?

楼主(2013-04-05):
         过段时间和几个搭档打算装一台五轴三联动或四轴三联动的工具磨床自己单位用,外购太贵,主要因为对机床要求不高。另外一个搭档在数控机床厂工作,曾参与组装过加工中心,龙门铣床(他公司自己用的),有过数年机床组装经验,如有需要还可找另外些同事帮忙。装机成功标准:达到0.03MM内加工精度,一般刀具能够顺利加工,三维仿真,在线修整和自动检测对刀几个功能可忽略,或根据情况再定。

       目前打算选用合适的铸铁床身,上银丝杠 线轨 ,洛阳电主轴,HSK刀柄夹具。床身加工选用外加工,系统选择国产某型加工中心用五轴三联动或者四轴三联动系统,机床结构设计按照某型国产五轴机床临摹设计。此为粗略方案,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想法可否实施?各位高手有何见解?有点压力,如果搞出来的不能用,损失就惨重了,金钱和精力。。。。。。。

      事情进展进度将适时公布

网友:
我们刚刚完成龙门数控铣的组装,精度很满意,操控便利,你的设备我们可以帮你完成。
目前正在做的是五轴龙门铣。

网友:
好,我有朋友就在做数控磨床,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个人感觉 想法不错 12年 也有此计划 不过最终放弃了

网友A:
我们前些时候也改了几台龙门铣和龙门磨床,那有你那么高配,现在也用的好好的。放心吧,只要你不犯严重的选型错误,关键是造好以后的性价比。

网友:
期待楼主成功。另外,期待楼主及时发布进展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前些时候也改了几台龙门铣和龙门磨床,那有你那么高配,现在也用的好好的。放心吧,只要你不犯严重的选 ...

  打算第一台的配置低一点,如果效果在意料范围内,那么第二台的配置会用好一些的,最终需要两台。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不犯严重的选型和设计上的错误,加上一定的基础装机知识,应该能达到一般效果,不要求很高精度 ,现在合适的床身不太好搞,

网友B:
楼主的预算成本是多少呢

网友A:
说一下我的改装经历,双头燕尾磨床,参考其它机床厂的设计,磨头主轴自已设计和加工。系统用的是四轴车床系统(磨床用到自动进给的机率实在不是很大)采用手动进给方式,液压拖板。横梁线轨,定梁设计,Z轴采用传统燕尾方式。用接近报消的一台龙门刨床的床身改的。关键是改动和原系统的PLC程序,使之便于自已使用。用加工中心系统,太浪费的吧,整个改装费用不超过十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改装经历,双头燕尾磨床,参考其它机床厂的设计,磨头主轴自已设计和加工。系统用的是四轴车床系 ...

感谢分享啊,我打算用国产的加工中心系统,而伺服和驱动选别的外配,比如陪迈信或者别的国产中上等的,要是只买一个系统的话应该要不多少钱,国产的,比如华兴 或凯恩帝。有了楼主的创先案例,我的信心又增加了一些   如果顺利5到6月份就开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预算成本是多少呢

预算成本现在粗略为5到8W,

网友C:
系统好点的伺服,专业磨床的国产的 就8万了 国外的系统 专业的便宜的20多万 老大别乱搞
否则你会后悔的。
系统必须不能差 否则达不到HSK主轴的动态要求。机床,安你的粗算起码10万以上再便宜 整机也要25万。这应该是最差的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好点的伺服,专业磨床的国产的 就8万了 国外的系统 专业的便宜的20多万 老大别乱搞
否则 ...

       感谢提醒,不过不至于吧,现在不可能按照固定的逻辑和思维来办这件事,不然这点钱肯定不够。国产加工中心系统四轴三联动几千块,另外再从别的公司选择能配套的驱动和伺服。加工中心和数控工具磨系统肯定不一样,但是只要操作者明白其中的指令规则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其中大部分的指令和功能一般是用不到的。
       SHK不用也可以换成BT,床身二手市场淘个合适的,关键是整机的每个部件精确的加工和组装,尽力让它们发挥最大的功能和效益。至于最终的精度能达到0.05左右的精度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说的是,此概念机只用来加工一种刀具,只要满足磨削此种刀具的要求就可以了。
     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
系统和驱动和电机最好成套提供。省不少心。

网友C:
 不知道你要磨啥  很多东西必须要5轴的去磨  很多国产的4轴磨的刀具都得不到 老外的认可 ,也就消失了市场
你如果是国内市场且有绝对把握你就4轴好了 。 系统和电机全套 肯定不会少于7万 5轴 这就是最低价 , 4轴你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磨啥  很多东西必须要5轴的去磨  很多国产的4轴磨的刀具都得不到 老外的认可 ,也 ...

我打算磨的是国内的,而且还是国内中端的刀具,所以要求不太高。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会慎重的

网友:
膜拜,差距太大

网友:
系统方面 国产的未必适合做工具磨床,因为工具磨床需要某些特定的系统功能,你可以考虑选用西门子802D  SL 磨床版来做

网友(2014-08-03):
机床的导轨,丝杆安装是最基本的技能。
有很多讲究,这些讲究几乎见不到公开的资料介绍。
如果你的机床使用频率比较高,建议你采用高质量的导轨和丝杠。我认识几个台湾机械人,他们讲到,台湾人眼里的台湾品牌的线性模组,就象中国人眼中的丽水货。当然他们条件有利,很方便就可以买到更高质量的线性模组。
台湾对假冒的打击力度大,买到假货的概率也低一些。
国内现在有做磨床专用系统的,而且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定制一些功能。价格也比较低。不知你是否有意考虑一下。
采用铸铁床身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国内铸铁的质量水平参差不齐。要做到高的精度和高的稳定性,难度是比较大的。
不知你的机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点评):
感谢关心,现在没有上马,上马也是低要求,高大上搞不起来啊

网友D:
这是我2011年的刀具四轴磨床.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江苏某个工具磨公司的五轴磨床设计规格,不会是楼主设计的吧 ???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第四轴那个分度头哪里搞的?就是装刀具的电机装上面的那个 小的分度头

网友(点评):
我数了数怎么五轴,砂轮两直线轴,工件两旋转轴加一直线轴

网友:
自己如果装成功的话,相当佩服

网友(点评):
低端的,高端的不可能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2011年的刀具四轴磨床.

 这个像是江苏某个工具磨厂家的设计,是楼主设计的吗 ?
那个小的分度头,就是电机从上安装的分度头在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2011年的刀具四轴磨床.

我数了数,有五个轴。是不是C轴上没有装控制的电机就不算了?

网友:
进来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
我从90年设计端面磨刀机开始,到现在设计过许多磨床和磨刀设备。我谈谈自己对磨床的总结。1、磨头;磨床的关键部位,磨头的精度、砂轮的线速度、磨头进给用导轨精度、磨头进给用丝杆精度这四样是磨床最关键部位。2、工件安装处精度(工作台、磁盘、夹头等)。3、砂轮动平衡。4、冷却。

网友(点评):
这几句是真的干货啊! 感谢分享

网友(2020-12-18):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啊,我打算用国产的加工中心系统,而伺服和驱动选别的外配,比如陪迈信或者别的国产中上等的,要 ...

预算有点低,这样的床子做不出啥好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