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做proe二次开发,请教

楼主(2013-04-05):
本人现在想做一个用PROE参数化来完成设备配置自动生成的功能,比如,有一台设备有一些模组,有些型号是不需要的,属于选配,想让PROE能能过一个EXCEL做一份选配清单,让后让PROE直接读取清单来完成自动生成需要的设备配置,让后自动生成BOM清单与装配图,不知能不能实现,有尝试过用族表和关系式来做,但效果不是很好。

那位高手懂得怎样做的,有劳指点,谢谢!

网友A:
Pro/e哪个版本,一般是通过Protooolkit+VS编译器进行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哪个版本,一般是通过Protooolkit+VS编译器进行开发

proe 5.0的,如我所述用二次开发能做得到吗?

网友B:
加入是产品配置,建议楼主看看proe,现在是creo了中的options modeler模块。以下是一些说明资料,假如楼主自己开发,可以参考:

使用 Creo Options Modeler 以创建和管理可配置产品、可配置模块和装配。可将在 Creo Parametric 中创建的零件组合到装配、可配置模块和可配置产品中。可对该装配进行修改、分析或重新定向。
Creo Options Modeler 功能
Creo Parametric 提供工具来构建可配置产品,为可配置模块分配选项选择以及构建产品变型。
Creo Options Modeler 支持可配置产品的设计及管理。可将其用于以下任务:
创建新的可配置产品
创建和组装可配置模块
组装在 Creo Parametric 中创建的元件
定义选项并分配选取项
创建或修改变型规范
应用变型规范以创建产品变型
分配选取项
在可配置产品中创建选项和选取项可过滤产品结构,以轻松创建不同的产品变型。然后可为这些选取项分配模块变型、元件,有时还可以分配模块。
变型规范
变型规范可用于定义包括在产品变型中的元件。
Creo Options Modeler 中的操作
在 Creo Options Modeler 中,无法创建以下特征和功能,但是如果它们存在于装配中,则可以进行编辑或使用。
“数据共享特征”包括复制和发布几何、合并和继承特征以及收缩包络特征。
用户定义的特征
骨架模型
相交元件
无法创建互换装配,但可以打开互换装配以将其保存为可配置模块。
声明到装配的记事本可用于替换装配中的元件。
装配工艺计划
Creo Options Modeler 不支持装配工艺计划。在 Creo Options Modeler 中,保存装配的副本时,会丢失现有装配的工艺计划。

网友:
看着挺高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是产品配置,建议楼主看看proe,现在是creo了中的options modeler模块。以下是一些说明资料,假如楼主自 ...

没用过这个模块,proe5.0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e 5.0的,如我所述用二次开发能做得到吗?

肯定可以啊,访问ACCESS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访问ACCESS数表

嗯,你会吗?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有机会可以和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是产品配置,建议楼主看看proe,现在是creo了中的options modeler模块。以下是一些说明资料,假如楼主自 ...

Creo 里有这个模块吗,proe5.0里面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你会吗?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有机会可以和作啊

之前做过,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可以交流。

我的QQ号:287111881加我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