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4-05):
里面那是为什么?

网友:
不说什么情况,谁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网友:
你说的是哪里的情况啊

网友:
看不懂什么情况% D) p1 W+ u) n7 D" P

网友:
请楼主将情况描述清楚,不然就是懂行的高人,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应该是在口部用胶水粘过吧?

网友:
内孔是用水刀切的吗?

网友:
我看好像是高压泵里面陶瓷杆活动的位置, 磨损的原因应该是冷却水温度过高,冷却效果不好令密封零件变软从而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