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处理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3-04-06):
      早在实习开始就接触这块,一晃几年过去了,表面处理这块接触的越来越多了,现在只想就自己知道的写下来,也算是一点总结吧!
      关于金属件表面处理的一些总结:
    1、涂装(分喷粉、喷漆)---它的前道工序一般都有酸碱洗或者抛光,其目的就是为了除去赃物及锈内,已达到表面扶着率提高;
    2、电镀(有热电镀锌、冷电镀锌)---通过点解形成一层氧化膜保护膜;
    3、电解研磨---目前正在学习;
    4、阳极(本色阳极和非本色阳极)---此工序主要用在铝制品上,典型的有苹果手机外壳和苹果电脑笔记本外壳。
    5、此外还有机加工的常用热处理,回火、退火、钝化等等!
这只是我个人这些年来的一些所见,当然这些只是皮毛,还希望前辈们补充资料!

网友A:
请问大型结构件喷漆前做哪些前期处理。

网友B:
镀镍 ,发黑 还有电泳

网友:
电解抛光

网友:
达克罗、磷化、镀铬、镀锌镍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型结构件喷漆前做哪些前期处理。

我所见的都是钝化或者磷化!

网友:
氮化、氰化

网友(点评):
氰化,学习了,高温碳氮共渗。。。对应的低温---为软氮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见的都是钝化或者磷化!

二十米长的大型结构件能钝化或者磷化吗

楼主:
我做过最长的六七米你这个二十米也太长了吧
这个得看别人有没有那么长的槽子了,如果有就好做,没有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想就打磨抛光清洗下吧!

网友:
表面处理很多,看用途,以及工艺要求,楼主接触的只是钣金类用在机箱机柜上比较多,可以去参照GB/T13911-2008  金属镀覆和化学处理表示方法
看看,再有还有拉丝,等等各式各样,归根到底看用途

网友:
错别字有些多啊朋友。
我就献丑给你改改:
1、涂装(分喷粉、喷漆)---它的前道工序一般都有酸碱洗或者抛光,其目的就是为了除去赃物及锈内(这个锈内感觉有点别扭,但是不知是否有误),达到表面着率提高;
    2、电镀(有热电镀锌、冷电镀锌)---通过电解形成一层氧化膜保护膜(是否应该是先电镀形成一层锌,电镀完然后再经过钝化使锌氧化形成致密氧化膜;
    3、电解研磨---目前正在学习;
    4、阳极(本色阳极和非本色阳极)---此工序主要用在铝制品上,典型的有苹果手机外壳和苹果电脑笔记本外壳。
    5、此外还有机加工的常用热处理,回火、退火、钝化(钝化应该不算热处理吧,跟第二条说的电镀锌形成氧化膜应该算一个原理吧?)等等!

网友(点评):
钝化是一种孔封闭除了吧,增加抗腐蚀性

楼主:
小学没有毕业啊!

网友:
充电啊,好多不懂谢谢了

网友:
镀锌,,我们经常用到

网友C(2013-05-10):
引用 网友B:
镀镍 ,发黑 还有电泳

发黑和黑染是一样的吗?两个哪个比较正式呢?因为我们一直说的是黑染处理!

网友(点评):
不是黑染,是染黑,一般说是发黑或发蓝吧,俺这统称发蓝(发蓝和发黑不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黑和黑染是一样的吗?两个哪个比较正式呢?因为我们一直说的是黑染处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6-05-30):
达克罗、磷化、镀铬、镀锌镍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