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请问一下,轴尺寸Φ12.7公差为-0.02 /-0.03与 Φ12.69公差-0.01/-0.02是不是一个意识,有什么差别么?求解~

网友:
没差别,不过习惯写成第一种。

网友A:
公差概念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公称尺寸,第二层是偏差,第三层是公差。
比如Φ12.7(-0.02-0.03),Φ12.7是公称尺寸,-0.02是基本偏差,0.01(0.03-0.02)是公差。

网友(点评):
大校正解。另外,轴尺寸的公差一般由配合选定而来。不可乱标。如果按楼主意思,那12.68就成了极限偏差:0,-0.01?意思彻底变了就。作为设计者记住一句,别让技工师傅们骂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概念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公称尺寸,第二层是偏差,第三层是公差。
比如Φ12.7(-0.02-0.03),Φ12.7 ...

就是说从公差概念的角度来说,两者意义不同,但实际加工过后,轴的尺寸都在12.68—12.67之间,或者说还有其它的不同意义,求教~

网友(点评):
处士都明白说了还要问,该自己去理解的还是要自己去努力。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主要是形式上不同。

网友:
看样子,上学的时候公差与配合这门课没好好听

网友:
差别不大

网友B:
加工难度不一样,第二个控制起来更难。

网友(点评):
为什么第二个会更难?如何理解

网友:
计算尺寸链时,两个明显不一样

网友:
如果轴尺寸Φ12.7不是公称尺寸,而是基本尺寸,那么两者应该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加工难度不一样,第二个控制起来更难。

哦错了。第一个12.7的公差比较难加工。
原因是加工尺寸如果只计及随机误差的话服从以均值(基本尺寸)为中心的正态分布,在区间【12.67,12.68】内,12.7的不超差概率小,可见,从统计意义上讲,加工误差的控制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错了。第一个12.7的公差比较难加工。
原因是加工尺寸如果只计及随机误差的话服从以均值(基本尺寸)为 ...

均值不都应该是12.675么,公差带也一样大,请问加工难度有何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均值不都应该是12.675么,公差带也一样大,请问加工难度有何不同?

均值肯定是基本尺寸嘛,是加工的目标尺寸,你自己算算,假定加工后尺寸服从正态分布,方差一样,不一样的均值,加工的合格品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均值不都应该是12.675么,公差带也一样大,请问加工难度有何不同?

统计意义上讲,概率大的加工难度相对比较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均值肯定是基本尺寸嘛,是加工的目标尺寸,你自己算算,假定加工后尺寸服从正态分布,方差一样,不一样的 ...

均值是基本尺寸?我认为不是

假如我加工这个零件,我肯定会把机床调整到上下极限尺寸的中间值上,而不是基本尺寸,这是错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均值是基本尺寸?我认为不是

假如我加工这个零件,我肯定会把机床调整到上下极限尺寸的中间值上,而不 ...

我认为,上下偏差尺寸是为了进行尺寸控制,是检验标准。实际加工肯定按照基本尺寸调整余量和加工参数,误差是在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加工后的零件也可能出现超差,但超差也未必是次品,因为可以通过分组互换分类。你说那个调整估计很难吧。不过我觉得应该调查一下加工过程,呵呵。

网友:
在设计是要考虑啥是基本尺寸  就是设计尺寸  然后才是在设计尺寸上加公差带  12.70  和12.69在设计时明显不一样的

网友:
公称尺寸 偏差 公差都不同 要求的精度不同 加工难易程度不同

网友:
对设计来说不一样,对工艺和检测来说是一样的。

网友:
但超差也未必是次品,因为可以通过分组互换分类。

如果这样的做法很普遍,那我知道为啥中国制造业上不了档次了。

网友(2013-05-06):
长知识了

网友:
看来是没有学好呀

网友:
两者的公称尺寸都不一样了,也许干出来东西尺寸一样,但在设计的要求上来说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