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的运动轨迹为何是D字形的,而 不是圆形的?

楼主(2013-04-06):
请教一下,这个机构的运动轨迹为何是D字形的,而 不是圆形的?

网友A:
肯定不是圆形。但是D型的严正只能列个方程画曲线看看了。明天起来有时间的话,研究研究。

网友:
往复式送料机构。
      A-B,C-D齿轮是相对方向旋转,摆杆有一个急速加速的过程,基本就是你说的D的直线部分:齿轮销轴在A齿轮的最下端时,有槽摆臂(弯杆空销轴)在B齿轮的上面;
       然后是一个匀加速过程,就是圆弧状部分。

网友(点评):
尝试了集中不通组合的计算,发现很难达到D,最多就是个O。数模太复杂了,未知数太多,已经算得我不想继续了。结果是,只能认为是类似D,但绝对不是圆。

网友:
机械原理好久没用啦,就丝杠导轨啥的,齿轮也很少用,悲哀啊我

网友: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平面连杆机构,两对齿轮的运动轨迹是一样的,只是起来同步平行的作用

网友:
其实 我也觉得这个的轨迹是圆的 不是D字形

网友(2013-05-17):
是D字形,把D拆分,类似正方形,两个上下运动,两个水平运动,上下运动:一个举升,一个下沉,水平运动:一个向,一个复位向后。

网友:
这是哪本书?

网友(2013-07-26):
我咋觉得是圆呢!D 形的理解是指产品,因为在下边走圆的时候,轨道拖住了,所以是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圆形。但是D型的严正只能列个方程画曲线看看了。明天起来有时间的话,研究研究。

我咋觉得是圆呢!D 形的理解是指产品,因为在下边走圆的时候,轨道拖住了,所以是直线。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工件移动为直线而已。

网友B:
典型的平行四边形机构。弯杆就是为了让平行四边形横边水平,这样自由度就确定了。呵呵,自由度是啥千万别问我,我是外行

补充内容 (2015-1-3 14:29):
那个滑槽和滑槽连的齿轮只是为了扶着不栽头,因为 画圈的齿轮连杆是销钉连接.

网友:
有意思,多传点类似的

网友:
齿轮和连杆无法合成间歇运动,需要凸轮

网友:
想不通,在研究研究

网友:
我也觉得是圆

网友:
我感觉解释为什么只要列出方程就好  不难  关键这个怎么设计出来的?  求设计这种机构的思路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机构的自由度不对啊 7x3-(2x8-5)=0?

网友(点评):
自由度为0就动不了了

网友: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平行四边形机构。弯杆就是为了让平行四边形横边水平,这样自由度就确定了。呵呵,自由度是啥千万别问 ...

怎么能简化成这样? 解释下  不是有4个齿轮的?

网友(2013-09-03):
轨迹应是圆。

zmq
这个弯曲是平面的,机构的简化不影响它的性质。
原图的滑槽是弯的哦~~

网友:
应该是类似D形轨迹

zmq
要讲出道理来呀!

网友(点评):
有个长槽,所以转动起来不是点点再变化,不会成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简化成这样? 解释下  不是有4个齿轮的?

这个机构可以看成由两套五杆机构组成。每套五杆机构的主动杆就是那两个齿轮,该五杆机构的运动副是由四个转动副一个滑动副组成,五杆机构是可以形成复杂曲线的。采用两套五杆机构的目的是为了构成平行机构,来保证执行末端的姿态,即如图所示的水平状态。虽然只用一套五杆机构也能使执行末端在某一段轨迹内近似保持一个特定姿态,如保持竖直,但是毕竟是近似,效果没有平行机构好。平行机构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使执行末端在整个工作周期内都保持固定姿态,而单独用五杆机构的话会在某些工作点出现较大偏离。

网友(2013-10-11):
我认为轨迹是个圆啊, 图上的弯杆孔销轴完全可以变成齿轮销轴啊  没影响~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案例

网友:
学习的知识不少啊,得注意积累了。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简化成这样? 解释下  不是有4个齿轮的?

那个滑槽和滑槽连的齿轮只是为了扶着不栽头,因为 画圈的齿轮连杆是销钉连接.

网友:
试着联想成双曲柄机构改革

网友:
可以满足是D型
其实主要是上面的直线运动吧,这个直线运动的完成靠的是弯杆后端的长条孔,AB和CD两套的运动轨迹是一样的,只看AB的话,当A顺时针转到快最高点时(直线段的开始点),此时A继续转动,(弯杆上销轴点为中心点,B齿轮上的销轴点在长条孔内向相对下部方向移动),反应到输送杆上就是降低输送杆,两个上升和下降的位移要是能时刻保持一致,那就是直线运动。至于这个长条孔的具体直径或曲线函数,各位自己算吧!

网友:
是D字形的,因为运行的导杆连接在齿轮的直径的边缘的。

网友:
理解不了为什么是D形的,想想也不是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