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正中间压力多大

楼主(2013-04-06):
地球的正中间压力是多大?科学家都说了,是N大的压力!
    但没理解,这N 大的压力是哪里来的?我白学了物理-万有引力??
      一时兴起找到了这个原来的老问题,等画了图,估计好理解一点。
      欢迎拍砖,帮助我理解这个问题。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看法是中心部分压力为0,也就是基本没有压力。

网友:
呵呵,不多说了,想搞明白这点,就别搞机械了,去搞量子物理吧。画图不能帮你哪怕一点。

网友:
对于地球来说,正中间的万有引力为0,但是地核内部聚集着高温,在发生核反应,这个压力和温度就不好说是多少了

网友:
没到过地球中心,这个问题现在不好回答你。。。。。。。应该是非常非常大~~

网友:
不可能是0吧?

网友A:
对于地球内部不同深度的压力值,目前看法尚不统一,但差别不大。地心的压力最大,360万以上的大气压是可能的。虽然那里重力为零,但受到的是来自地表以下6371千米厚地层的压力, 而且物质的密度极大。这样地球内部的压力,平均每深入1千米大约增加570个大气压。当然这种情况在地表由于海陆之间存在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在陆地以下10千米处的压力可达2700个大气压,而10千米深的海沟底部最大也不过1000个大气压。

资料转自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地球概论 第六章 地球的结构和理化特征   第三节 地球的理化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地球内部不同深度的压力值,目前看法尚不统一,但差别不大。地心的压力最大,360万以上的大气压是可能的 ...
谢谢!
类似的文章看过,就这篇文章有一点没明白:没有重力了, 还有压力?

网友(点评):
卫星的失重是力的平衡结果,引力与离心力。地心上有内核、外核、地幔、地壳。

网友(点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点评):
没有重力就没有了重量,这是力的问题,失重环境中质量还是存在。地心外的东东都是受引力影响,这些都是压力源。

网友:
       物体受到重力,因而有重量,其重量就会对下面的物体施加压力。地面上的物体受大气的压力地下的物体受其上部地层和大气的双重压力,由于大气压力与地层的压力比较相差甚远,平时讲地内压力是指地层压力而言。但是计算压力的单位,一般仍以地表标准大气压为单位。

  地球内部的压力决定于地层的厚度、平均密度和平均重力三个因素。这样,从地表到地心的压力,一直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点与重力的分布不完全一样。但压力增加的速度也因深度而有所不同。总规律是:接近地表和接近地心的层次,压力增加比较缓慢,而在中间的层次,压力增加得很快。这是因为,地表以下浅部位的岩层密度小而重力大,接近地心时物质的密度大而重力小;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是要是我以前的物理老师就好了,呵呵。

网友:
万物简史 地球

网友B:
什么是重力?就是万有引力。
那么当你在地心时,你就时个点,没有质量,那么你对地球没有引力,那这个时候只有地球内部的引力。
假设地球是个水球,把水球分成360分,那么每一份都有相对180度处有一个相反的一份和他平衡,两者均向中心点有引力作用,也就作用在你身上。以此类推可以得出有360分引力对你产生压力。用微积分地球分成N分,然后计算总的引力,就是对你的压力。好大好大。

网友:
内部核心(inner core)压力在330到360 GPa之间
参考:David. R. Lide, ed (2006-2007). CRC Handbook of Chemistry and Physics (87th ed.). pp. 14–13.

网友: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inner core can be estimated by considering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the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constraints on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of impure iron at the pressure which iron is under at the boundary of the inner core (about 330 GPa). These considerations suggest that its temperature is about 5,700 K (5,430 °C; 9,800 °F).[13] The pressure in the Earth's inner cor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it is 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outer and inner cores: it ranges from about 330 to 360 gigapascals (3,300,000 to 3,600,000 atm).[14] Iron can be solid at such high temperatures only because its melting temperature increases dramatically at pressures of that magnitude (see the 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15]

so

The inner core of the Earth has temperatures and pressures so great that the metals are squeezed together and are not able to move about like a liquid, but are forced to vibrate in place as a solid. The inner core begins about 4000 miles beneath the crust and is about 800 miles thick. The temperatures may reach 9000 dgrees F. and the pressures are 45,000,000 pounds per square inch. This is 3,000,000 times the air pressure on you at sea level!!!

网友:
应该可以通过微积分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重力?就是万有引力。
那么当你在地心时,你就时个点,没有质量,那么你对地球没有引力,那这个时候 ...

谢谢以上各位的指点!
  我还是认为,要计算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界定。
     看做是水球没错,看做是太空的卫星也没错。
         地球也是一大球,也是漂浮在太空的,不妨我们缩小事物来观察下: 放到太空的水球,中间是什么压力呢?

网友(点评):
中间是引力平衡引起的压力。

网友(点评):
楼上,那太阳光压力算什么?引力平衡压力? 推荐楼主去看看《与摩根佛里曼一起穿越虫洞》,看看科技前沿对质量和物质的重新定义。

网友(点评):
另外,还有那个中心点理论也是伪命题。你设定中心点为一个点,并因此判断其没有质量,那么这个点周围的物质不是由点组成的?为什么周围的点有质量?记住,微积分的应用前提是微元,不是点。

网友(点评):
另外,跟据目前天体科学理论,宇宙中任何旋转的中心都必须存在一个奇点,拥有极大的质量并因此产生足够大的引力才能使得周围的星体围绕其转动。同样,地球也可以看作周围物质围绕中心的转动。

网友(点评):
既然中心无质量,那么按照地球坐地日行三万里的速度,早都甩干净了。

网友(点评):
还是我二楼时候的那句话。也许你们不爱听。想搞明白这个,别画什么图了,去搞量子物理,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去。拿着经典力学的这些东西,你得不到一个正确的因果关系。

网友:
有点害怕了,都搞上这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