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形状的零件好制作吗

楼主(2013-04-06):
如图所示,最大直径105mm,是小型三爪卡盘的外壳,自己设计的,想自己做,不知可行不?

网友:
公差多少啊?这个东西不难做

网友:
貌似有点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的qq也可以359175234

我只是做一个,可以做吗,只是参加一个比赛,学校我担心师傅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直接买一个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做一个,可以做吗,只是参加一个比赛,学校我担心师傅做不出来

买不到啊,那里有卖啊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买个通用的,把设计改成通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不到啊,那里有卖啊

但那不符合我的尺寸要求啊

网友:
第一个图:槽不好做,不工作的地方能不能去掉或者是变成镶件;
第二个图:太奇形怪状了,建议改成焊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