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和插床,请教

楼主(2013-04-06):
看了下拉床和插床做键槽的视频,不是太看得懂,有没人解释下,怎么一个键槽就活生生的出来了这样来回动动,谢谢了

网友A:
是花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花键吗?

恩是的 ,这个东西感觉就是硬碰硬,不像铣刀那样,硬搞出来的啊看

楼主:
切削刃是怎么样的 ,在哪里,拉刀一般怎么样的 ,大侠们 讲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 ,这个东西感觉就是硬碰硬,不像铣刀那样,硬搞出来的啊看

就和拉齿轮一样啊....在工件的前进方向上有一系列尺寸逐渐变化的刀具,推着工件在里面走一次就成型了...拉床效率高,就是刀具贵

网友:
插床要用分度头的!

楼主:
谢谢,看看我新头像

网友(2013-05-13):
拉床拉花键,效率高,精度不错,只不过刀具需定制(非标),只适合批量大的零件加工,而且不能加工非贯通孔花键;
插床插花键,效率较低,精度控制要求高(对孔要求高),加工成本较高,但不需定制刀具,盲孔花键也可加工;

网友(2014-01-26):
先制作预制孔,根据工件所需加工形状,设计刀具,刀具上分粗切齿,精切齿,校准齿,齿与齿之间有一定的齿升量,且齿上有断屑槽,齿间有容屑槽。拉削工件也就是简单的往复直线运动。

网友:
插床应该是一刀一刀插的吧!拉床你可以看下拉刀应该就会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