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有限长轴承油膜的刚度和阻尼系数,探讨

楼主(2013-04-06):
本人近期正在计算有限长轴承油膜的刚度和阻尼系数,发现很多文献和记载都是用本人上传图片中的公式思路。但是问题就来了,油膜区域每个点的油膜力是不一样的,按照这个公式算那不是只能算出某一局部点的刚度和阻尼吗?不知道本人这样理解有没有错,望师傅们给我指点迷津。。。。如果要算油膜整体的刚度和阻尼,那该怎么算,望能有人给我指教。。。

网友A:
从积分公式看,是计算整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积分公式看,是计算整体的吧。

你好,从公式上去看确实是应该是整体的,但是公式中的这个 “P"的值是会变的,而且它没法用一个表达式去表示它,只能用超松弛有限差分法去迭代,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去算,这个时候这个P的值只能代入一个个局部节点的值了,所以感觉只是算局部的了。。

网友A:
哦,你是计算。我们考虑刚度和阻尼系数时,都是测试出来的。通过曲线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是计算。我们考虑刚度和阻尼系数时,都是测试出来的。通过曲线拟合。

对啊,我是计算,不知道计算有什么不一样的门路没有。。。

网友A:
你的p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代表什么意思

p代表的是油膜压力的一阶导数项,当然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也跟算油膜压力是一样的,问题是要用差分方程,结果得出了的都是节点的油膜压力,然后再用这个公式也就只能得出局部的了。。感觉这个公式只是代表个整体叠加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是在计算的时候用这个公式。。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9-08-11):
请问你有计算程序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