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olidworks画出圆滑的凸轮

楼主(2013-04-06):
怎么用solidworks画出圆滑的凸轮
下面的图不给力呀。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这样的凸轮也太垃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凸轮也太垃圾了吧

大侠,我们真是有缘呀,没想到在这又碰到了,哈。 我不会用UG画凸轮,只能用solidworks上的插件来画了,可是画出来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是我画的不对路,还是就这样,特来讨教、不行还是跟您学学怎么用UG画吧,

楼主:
不是用SOLIDWORKS的很多吗?帮帮忙呀,亲们

网友:
solidworks的插件比UG的人性化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UG我还没有找到画凸轮的插件,但solidworks的插件画的凸轮看着有些粗糙,放在装配中不知道好不好用,还有加工这边会不会有干涉,

网友:
生成后加两步试试。
选择凸轮两侧任意平面-〉新建草图->转换实体引用-〉结束草图-〉平面区域-〉隐藏原始凸轮-〉加厚-〉结束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用生成的凸轮草图重新拉伸吗?

网友(点评):
试试看吧。

网友:
画二维生成三维 也不至于这么难看吧

网友(2014-04-07):
编辑原凸轮曲线,全部选中转样条曲线即可

网友(点评):
这招真的可以,但是全部选取后要点 套合样条曲线 才行

网友:
10楼正解哈哈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凸轮也太垃圾了吧

大侠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动图?非常生动直观,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用UG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