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心四轴上加工叶片,材料是铸铝的

楼主(2013-04-06):
做出来的工件侧面刀痕很严重,求解求解决办法

网友:
会不会是冷却液的问题,如果排屑不好,很容易把铝表面刮伤的

网友:
合理的工艺和刀具

网友:
铝的这样一般是装夹问题了,是否加工时震动太大,改进下

网友A:
叶片让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片让位了吧

我也觉得叶片让位的可能性比较大,叶片只有3个厚,今天试过一次只铣十丝,效果不甚明显,不知你可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能看一下图片吗,有实际装夹照片比较容易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