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动平衡机没有信号

楼主(2013-04-06):
  有一台立式动平衡机  机械部分都是好的 (主轴的跳动在0.03mm之内)传感器工控机也是好的(在别的平衡机上能做出来) 就是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 器与工控机的联接,工控机信号的输出

留个联系方式吧t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 器与工控机的联接,工控机信号的输出

可是传感器和传感器线还有工控机在别的机器上都是好的
唯一的就是装传感器的弹性梁上多了两个空,应该不受影响吧

楼主:
谢谢 找到原因了 是电器箱里面的滤波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