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套筒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楼主(2013-04-06):
各位老师,这个套筒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越详细越好,不考虑加工设备,只求正规合理的加工工艺。

网友A:
粗车,调质,精车夹外圆车两轴端内孔留0.3以上余量,外圆用双顶针车留0.5以上余量。
无心磨或两顶针上外圆磨,外圆磨到位。
夹外圆,打外圆跳动,保证在0.01以内,分别磨两轴端内孔到尺寸。
上线切割。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e6be81a40029bd64783e2c7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调质,精车夹外圆车两轴端内孔留0.3以上余量,外圆用双顶针车留0.5以上余量。
无心磨或两顶针上外圆 ...

感谢你的帮助在加工过程中有这些问题;1两顶针上外圆,是否用顶针直接顶套筒的内孔。如果直接顶套筒内孔,由于内孔较大,工件与顶针摩擦会有尖叫声和工件震动,工件外径椭圆。

网友(点评):
是套,不是针顶,两端是套。

网友(点评):
数车时代,此工艺过时了。

网友(点评):
回头想想,这低温时效很有必要 。

网友(点评):
嗯,低温时效这一步个人认为挺关健。。。。。这图和这工艺我怎么那么面熟啊

网友:
1,钢筒件下料。2车削至尺寸,3,铣齿条平面,4铣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在加工过程中有这些问题;1两顶针上外圆,是否用顶针直接顶套筒的内孔。如果直接顶套筒内孔, ...

用5楼的工艺吧!只是在精磨外圆是用工装(心轴一类),此件子和台式钻床主轴套筒相同

网友:
我来一个非典型工艺吧:
1)φ68毛坯钻定长下料。
2)φ35通孔钻到位
3)热处理
4)外圆磨至最终尺寸
5)卧加掉头加工两端台阶孔及端面
6)铣齿插齿或线切割
我这个工艺考虑的是保证质量以及加工效率,可自动化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卧加的工艺我不看好。。

网友(点评):
工艺无所谓好坏,只有合适与否,而合适与否是很难事先判断的,只有依据实施后的质量稳定性,效率,成本等综合来考量才能评判哪种更合适。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而已,至少在质量稳定性和效率上这个方案是胜出的。

网友(点评):
卧加的好处就是一次装夹搞两头,速度快准稳哦。这年头有钱有设备,可惜我还在买2、3万的车床。

网友(点评):
你也考虑升级吧,嘿嘿。

网友C:
邪恶一点,花点银子买个3D打印机,一步到位。

网友(点评):
3d打印机做不了的。

网友(点评):
为啥?因为金属材质?

网友(点评):
3D打印成型倒是可以,但是力学性能要差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楼的工艺吧!只是在精磨外圆是用工装(心轴一类),此件子和台式钻床主轴套筒相同

你好,请问;心轴应该怎样做。我用心轴磨的外圆有椭圆现象。

网友(点评):
搞个头大身小棒子穿过产品,另一头加个盖和棒子用螺丝连接顺便把产品和棒子一起紧上了,然后把尾座顶在盖的顶针孔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在加工过程中有这些问题;1两顶针上外圆,是否用顶针直接顶套筒的内孔。如果直接顶套筒内孔, ...

你好,两端的套具体怎样做

网友:
这个也太没难度了,好歹你也整个有创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两端的套具体怎样做

精车好时直径55的孔可以车到54.7(0 +0.05)数车很容易达到。
简单点就是主轴三爪夹个直径60,长至少有60在外面,然后车到54.6和47.9台阶式,尾座的活动顶针套扔了,然后自己磨个带锥柄的棒,前端像活动顶针一样,但不要车成针状,保证一个直径54.6和47.9台阶式,活动部分长至少60,两端要保证顶的是48孔底面。
主轴端不用三爪也可以直接搞根锥柄套,保证前端尺寸就可以了,这样两端套顶着磨外园。记住磨内孔时,顺便用砂轮靠一下孔底面,砂轮面事先要休一下。
备注,两端套的直径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难塞,也不要偏差太大,至于两头套的同轴度也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此棒子的外圆是主要加工难点,需要一定技术。

网友:
这个长度是400多啊  跟175的那个图简直两马事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心轴应该怎样做。我用心轴磨的外圆有椭圆现象。

我也是这样做的,磨的外圆椭圆啊

网友(点评):
椭圆是正常的,你的产品长,你还搞个这么长的棒子,你算算多重,你的机床应该不够粗壮,你的主轴得成受多大的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心轴应该怎样做。我用心轴磨的外圆有椭圆现象。

像他

网友:
3d打印不能打印金属

网友:
缺少工艺的最基础条件---批量,因此所有讨论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车,调质,精车夹外圆车两轴端内孔留0.3以上余量,外圆用双顶针车留0.5以上余量。
无心磨或两顶针上外圆 ...

线切割割完估计要变形了

网友(点评):
低温去应力那个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邪恶一点,花点银子买个3D打印机,一步到位。

因为3d打印表面没那么光洁,而且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车,调质,精车夹外圆车两轴端内孔留0.3以上余量,外圆用双顶针车留0.5以上余量。
无心磨或两顶针上外圆 ...

嗯,这样做的话造价要一点,不过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2013-05-11):
各位大神看看我的工艺怎么样;
1.锯料428长(材料为直径68的棒料)
2.细孔放电穿丝孔直径1最大
3.线割取下直径约34.6的料。保证孔径35
4.夹外圆,车左端内孔以及端面到位,外圆见光200以上
5.夹已见光外圆,车另一端内孔,以及端面到位
6.铣齿
7.外圆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