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孔排削问题

楼主(2013-04-06):
大家好, 我有个一个多头钻钻盲孔 深度为30MM 每次钻到了20到24左右的时候就听见bobobo的声音 师傅说排削不好请问如果改善,

网友:
先把帖子题目改了,这不是打深孔。另说明多少大的孔,几只钻头一起,打什么材料。

网友:
打得太深了吗,不要一次钻到底

网友:
30MM?这也算深?是30CM吧?

网友:
多大的孔径?多少钻头一起钻?钻头刃长多少?工件材质?冷却方式?主轴功率扭矩?等等。。。什么都不清楚无法找出原因的。机加工必须把现状了解彻底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所以现场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不论是否多孔,你这种情况,一定是排屑不好,建议你磨群钻,磨一下前角,并在前刀面磨个小槽,利于断屑;这样只要冷却充分,一定能改善。如不会磨群钻,你可适当加大顶角,这样,钻削不容易缠绕在钻头上,利于断削。以后在社区提问题,最好把遇到的情况说得清楚些,要把你遇到的问题,说得别人也能感到是在现场,这样就容易解决了。具体的楼上各位客官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楼上几位客官说的都差不多了,楼主刚进这行?

网友:
楼主都不鸟你们,碉堡了。

网友(2013-05-23):
推进刀啊

网友:
看楼下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