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为6.3的平面和25的环形槽该如何加工出来

楼主(2013-04-07):
麻烦大家给看一下,粗糙度为6.3的平面和25的环形槽该如何加工出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做个工装上车床吧。

网友:
做车床相关的导轨,丝杠,轴承,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青岛欧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A:
做工装上车床是最快的。你上面螺纹怎么加工的?那个槽就怎么加工了

网友B:
槽不加工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个阀门,应该有密封,那里难道是O型密封圈,不知道会不会掉了

网友(点评):
O型密封圈槽就不是25了

网友(点评):
说实话国产的就这样,

网友:
车床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不加工

恩,是的,这是普通水龙头的零件图,深1mm的环形槽是用来放密封圈的,加工精度低,粗糙度25

网友:
买数控车吧,联系我,保证能做,光洁度做还可以完成的高一些。可以充分说明国产也有精品。

网友(点评):
大侠,他还是一个学生你叫他买设备。估计他就是问问工艺罢了

网友(点评):
不想买设备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上车床是最快的。你上面螺纹怎么加工的?那个槽就怎么加工了

谢谢,上车床加工的方法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上面的螺纹是用丝锥加工的

网友:
做把成型组合具用铣床钻`沉最后攻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