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谁帮帮忙这个masterCAM怎么编程?

楼主(2013-04-07):
谁帮帮忙这个masterCAM怎么编程?

网友:
MASTER刚学,等待高手。

网友:
你就当全倒,后处理时候自己把Y起刀抬刀改下,让过半径,我用UG的 ,思路这样就可以,当然软件里肯定能设置,没用过MASTER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这样的东西,直接找资料学习cam的例子可能来的更快些。。或则一些视频也好。

网友:
这个很好搞,采用先采用曲面加工挖槽,再曲面精加工等高外形,慢慢修圆角

网友:
不會..也是剛學..

网友(2013-05-17):
外形铣加倒角刀铣

网友(2015-06-21):
外形铣+倒角刀加工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