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碳合金相图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4-07):
对于相图看了有点费解还请大侠们指点一番
1.横坐标为铁中的含碳量。以45#为例子从室温加热到淬火温度,根据元素质量守恒定律含碳量应该不变呀。如此亚共析钢的相图是如何描绘出来的。即横坐标的来源于哪里?

2.定义中规定912℃以下为体心立方晶体结构:称α-Fe;912~1394℃为面心立方晶体结构,称γ-Fe;而且碳溶解于α-Fe的固溶体为铁素铁,溶解于γ-Fe的固溶体为奥氏体。那么合金相图中727-912之间的为什么会有奥氏体的出现?

3.发生共析反应应该有特定的条件。即温度应该为727,含碳量(此处含碳量是固溶体还是整个铁碳合金)为0.77%。我们怎么能保证在727温度下含碳量刚好为0.77%。而不是0.9%亦或者0.6%?

网友:
因为第一个是纯铁啊!含碳量趋近于零。对应到第二副图,是不是最左边那条竖线啊!你看最左边那条线是不是900摄氏度以上才存在奥氏体呢?

网友(点评):
是的。意思是45#与35#在观察铁碳合金时直接在横坐标上找对应的0.45与0.35,然后画一条竖直线就可以观察它的变化了

网友:
期待详细的解释说明,进一步理解铁碳相图。

网友:
最近不要想了
冷静一下
过一段再考虑

你凌乱了已经

网友(2013-05-08):
相图一般是热分析法实测出的;从912到727温度变化导致固溶体溶解度变化,而结构变化,能量也变化,它就存在了;共析是0.77的A到F和FE3C,GS那条线就是A的碳含量变化线,727时不就是0.77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