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液压举升系统由爬坡和不同步问题?

楼主(2013-04-07):
下面是液压系统图,我们公司有三分之一的设备四个液压缸有不同步问题。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液压原理图见附件

液压缸不同步问题分析原因:
1、四个液压缸缸外载荷的偏差,如四个液压缸的阻力不同、摩擦力不同会导致不平衡。其中阻力小的液压缸位移量就会大一些。
2、内部摩擦力的不同,如每个液压缸的活塞与油缸之间,导轨与导向块之间的摩擦里的差距导致油缸不同步。
3、四个液压缸的输油管路上液压油沿程阻力的不同导致液压缸出现不同步。
4、控制原件调整的偏差导致流量的偏差出现不同步,如每个液压缸使用独立的节流阀会出现进出油的流量的差别影响到四个油缸的同步。
5、液压缸使用时间过长后出现活塞与油缸之间内泄漏导致双油缸不同步 。
液压缸不同步问题分析解决:
1、 要确保四个液压缸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而且对液压缸进行检查,是否存在本身质量问题;可能被支撑件的油缸支撑点最初就已经出现偏差,初始状态就是偏斜的,焊接或装配误差太大等原因导致,也可能是液压缸与举升上框平行度差过大(也可能是其他位置偏差过大影响),导致滑轨和导向块被别着了,从而导致的不同步问题。
2、 回路中使用节流阀;采用节流阀后可以分别调整四个液压缸的进出口的液压油流量,达到调整四个液压缸速度的目的。最终实现四个液压缸同步的调整。优点是比较简单。缺点是同步效果不佳,增加购买液压件成本,成本相对方案3较低。调整后同步的偏差仍然存在。
3、 在液压回路中使用分流阀与集流阀或者调速阀;分流阀与集流阀或者调速阀调整四个液压缸的同步效果要比采用节流阀好一些。这是因为分流阀与集流阀或者调速阀对流量的控制相对准确。测量四个液压缸的位置,将测量位置信号结果送入计算机,计算机判断结果,然后计算机根据这个结果调整液压缸的位置行程,从而实现了液压缸运行同步的目的。缺点需要增加购买液压件成本,相对其它方案成本较高,优点调整精度高一些。(咋们公司设备不需要太高精度,此方案不合适,增加成本太高)

领导对方案2、3都十分不满意,增加成本。那位高手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谢谢

液压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
方法:
1.最好的办法是用一个液压缸,考虑到稳定性的话,可以加定向导轨。
2.三个分流集流阀,都是一进两处的那种,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用想同缸径的串联使用

网友(点评):
这个油缸要做的很大呀。

网友B:
零件越多精度越低,感觉2楼的建议不错的,可以用一个液压缸。
或者在活塞杆外面增加垫块,到时配磨,但是这个只能保证活塞到底时是同步的。
如果单纯用阀来控制,我感觉做不到同步,阀的泄露不同,阀多了精度应该也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
1.最好的办法是用一个液压缸,考虑到稳定性的话,可以加定向导轨。
2.三个分流集流阀,都是一进两 ...

负载有6吨重,外形尺寸3500X2700X260,  是否能简单画一个系统图,谢谢。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高吗?允许的误差是百分之几?

网友(点评):
油缸的同步率要达到多少?有3%的误差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越多精度越低,感觉2楼的建议不错的,可以用一个液压缸。
或者在活塞杆外面增加垫块,到时配磨,但是这 ...

不需要太高的精度,负载有6吨重,外形尺寸3500X2700X260,一个液压缸无法放在 负载中间使用,负载下面有其他机械结构,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
静听专家分析。

网友:
我记得之前害怕伏枥大师以前发过一个帖子
是介绍关于液压缸同步的
楼主可以找找那个帖子
6吨重,负载不小,这个恐怕一般的导轨还没法用
关于液压原理图
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油缸里的油回流到哪?我看到只有一条油路路,而且还用了个单向阀,直接进蓄能器吗?不回油箱?

网友:
这是液压界的一个难题,刚做液压的不要去碰

网友:
你这种设计也想让4缸同步啊。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
如何设计多支路同步控制,同步分离马达

我整理了一份多支路同步控制的资料,供参考。同步马达分流器精度高,安装简单,常应用在模具,压机

网友:
看你这液压原理图,感觉四个油缸不同步,那是肯定的事。有时候还是不要考虑一次性成本,就长远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看,还是应该装分流阀,集流阀解决。

网友:
同步问题不能靠油缸本身解决,还是得考虑控制系统

网友(2013-07-16):
同步问题有好多的方法可以选择,基本用复合控制的方式最好 , 单一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  , 硬件保证同步,软件监控修正 , 现在控制同步已经变得很简单的了  我们用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不用传感器或者也可以达到效果,同步精度最高可达千分之一,是同类进口同步马达的十倍,

网友(2014-01-20):
楼主是哪里的  我可以帮你做配套, 同步不成问题的  我做了好几个别人啃不动的骨头,效果到现在一直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