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为什么adams版本不同,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13-04-07):
真是奇怪,同样的文件,在adams2005和adams2010里仿真的结果竟然不一样,更为离谱的是在adams2005.0.0和adams2005.2.0的仿真结果也不一样,这仿真的可信度如何保证啊。有没有同仁遇到过类似问题,请赐教。

网友:
一般来讲越新的版本精度越高,当然差别不大
sw的simulation教材中有提过(当然说的是simulation自身)

网友:
在怀疑软件之前,其实应该先怀疑自己。程序是固定的。
仿真的可信度绝大部分取决于人为因素,计算本身误差当然也会存在,仿真得到的是近似解,而不是解析解。如何控制近似解的精度,那就看个人经验、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等。
我不清楚楼主用ADAMS做的是何种仿真,有难题也可以去simwe上问,那儿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