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料系统常见故障检测

楼主(2013-04-07):
     当我们的自动上料系统出南问题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从自动上料系统的PLC控制台的输出端开始查,一个一个闭合,每个闭合都要有一个执行部件被执行,如果没有,恭喜你可能就是这个部件的线路出问题了。修好就OK了,钱到手了,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任何一台自动上料系统都是由执行元件,传感器部分,控制器部分三部分组成,当自动上料系统突然出现故障不工作,或者工作顺序失常,就必须进行故障诊断。

下面我们从组成设备的三部分来了解一下诊断自动上料系统故障的方法。

1.检查自动上料系统的所有电源,气源,液压源。电源,气源和液压源的问题会经常导致自动上料系统出现故障。比如供电出现问题,包括整个车间供电的故障,比如电源功率低,保险烧毁,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等;气泵或液压泵未开启,气动三联件或二联件未开启,液压系统中的泄荷阀或某些压力阀未开启等。检测自动上料系统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电源,包括每台设备的供电电源和车间的动力电。气源,包括气动装置所需的气压源。液压源,包括自动上料系统液压装置需要的液压泵的工作情况。

2.检查自动上料系统的传感器位置是否出现偏移。由于设备维护人员的疏忽,可能某些传感器的位置出现差错,比如没有到位,传感器故障,灵敏度故障等。要经常检查传感器的传感位置和灵敏度,出现偏差及时调节,传感器如果坏掉,立刻更换。很多时候,此外,由于自动化设备的震动,大部分的传感器在长期使用后,都会出现位置松动的情况,所以在日常维护时要经常检查传感器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固定牢固。

3.检查自动上料系统的继电器,流量控制阀,压力控制阀继电器和磁感应式传感器一样,长期使用也会出现搭铁粘连的情况,从而无法保证电气回路的正常,需要更换。在气动或液压系统中,节流阀开口度和压力阀的压力调节弹簧,也会随着设备的震动而出现松动或滑动的情况。这些装置与传感器一样,在自动上料系统中都是需要进行日常维护的部件。

4.检查电气,气动和液压回路连接如果以上三步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么检查所有回路。查看电路中的导线是否出现断路,尤其是线槽内的导线是否由于拉扯被线槽剐断。检查气管是否有损坏性的折痕。检查液压油管是否堵塞。如果气管出现严重折痕,立刻更换。液压油管一样要更换。

5.在保证上述步骤无误后,故障才有可能出现在自动供料系统的控制器中,但永远不可能是程序问题。首先,不要肯定是控制器毁坏,只要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短路,控制器内部都具有短路保护,一般性的短路不会烧毁控制器。

网友:
学习啦,我觉得一般的设备维护都可以按照这种方案

网友(点评):
呵呵……这是针对自动上料系统的!!!

网友:
学习了 我们也是注塑厂

网友(2014-06-05):
多谢楼主很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