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惯量匹配

楼主(2013-04-07):
 声明:本文系转载csuzhm网友的博客,供大家分享。

    在伺服系统选型及调试中,常会碰到惯量问题。

  其具体表现为:
  在伺服系统选型时,除考虑电机的扭矩和额定速度等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先计算得知机械系统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再根据机械的实际动作要求及加工件质量要求来具体选择具有合适惯量大小的电机;在调试时,正确设定惯量比参数是充分发挥机械及伺服系统最佳效能的前提。此点在要求高速高精度的系统上表现尤为突出,这样,就有了惯量匹配的问题。

   一、什么是“惯量匹配”?
   1、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进给系统所需力矩T = 系统传动惯量J × 角加速度θ角”。 加速度θ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θ越小,则由控制器发出指令到系统执行完毕的时间越长,系统反应越慢。如果θ变化,则系统反应将忽快忽慢,影响加工精度。由于马达选定后最大输出T值不变,如果希望θ的变化小,则J应该尽量小。 2、进给轴的总惯量“J=伺服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JM + 电机轴换算的负载惯性动量JL。负载惯量JL由(以平面金切机床为例)工作台及上面装的夹具和工件、螺杆、联轴器等直线和旋转运动件的惯量折合到马达轴上的惯量组成。 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随工件等负载改变而变化。如果希望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惯量匹配”。

   二、“惯量匹配”如何确定?
   传动惯量对伺服系统的精度,稳定性,动态响应都有影响。 惯量大,系统的机械常数大,响应慢,会使系统的固有频率下降,容易产生谐振,因而限制了伺服带宽,影响了伺服精度和响应速度,惯量的适当增大只有在改善低速爬行时有利,因此,机械设计时在不影响系统刚度的条件下,应尽量减小惯量。
   衡量机械系统的动态特性时,惯量越小,系统的动态特性反应越好;惯量越大,马达的负载也就越大,越难控制,但机械系统的惯量需和马达惯量相匹配才行。 不同的机构,对惯量匹配原则有不同的选择,且有不同的作用表现。 不同的机构动作及加工质量要求对JL与JM大小关系有不同的要求,但大多要求JL与JM的比值小于十以内。一句话,惯性匹配的确定需要根据机械的工艺特点及加工质量要求来确定。 对于基础金属切削机床,对于伺服电机来说,一般负载惯量建议应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
   惯量匹配对于电机选型很重要的,同样功率的电机,有些品牌有分轻惯量,中惯量,或大惯量。其实负载惯量最好还是用公式计算出来。常见的形体惯量计算公式在以前学的书里都有现成的(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 我们曾经做过一试验,在一伺服电机的轴伸,加一大的惯量盘准备用来做测试,结果是:伺服电机低速时停不住,摇头摆尾,不停地振荡怎么也停不下来。 后来改为:在两个伺服电机的轴伸对接加装联轴器,对其中一个伺服电机通电,作为动力即主动,另一个伺服电机作为从动,即做为一个小负载。原来那个摇头摆尾的伺服电机,启动、运动、停止,运转一切正常!

  三、惯量的理论计算的功式?
   惯量计算都有公式,至于多重负载,比如齿轮又带齿轮,或涡轮蜗杆传动,只要分别算出各转动件惯量然后相加即是系统惯量,电机选型时建议根椐不同的电机进行选配。 负载的转动惯量肯定是要设计时通过计算算出来拉,如果没有这个值,电机选型肯定是不那么合理的,或者肯定会有问题的,这是选伺服的最重要的几个参数之一。至于电机惯量,电机样本手册上都有标注。 当然,对某些伺服,可以通过调整伺服的过程测出负载的惯量,作为理论设计中的计算的参考。毕竟在设计阶段,很多类似摩擦系数之类的参数只能根据经验来猜,不可能准确。 理论设计中的计算的公式:(仅供参考) 通常将转动惯量J用飞轮矩GD2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J=mp^2= GD^2/4g
   式中 m与G-转动部分的质量(kg)与重量(N);

   与D-惯性半径与直径(m);

   g=9.81m/s2 -重力加速度

   飞轮惯量=速度变化率*飞轮距/375

   当然,理论与实际总会有偏差的,有些地区(如在欧洲),一般是采用中间值通过实际测试得到。这样,相对我们的经验公式要准确一些。不过,在目前还是需要计算的,也有固定公式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的。

   四、关于摩擦系数?
  关于摩擦系数,一般电机选择只是考虑一个系数加到计算过程中,在电机调整时通常都不会考虑。不过,如果这个因素很大,或者讲,足以影响电机调整,有些日系通用伺服,据称有一个参数是用来专门测试的,至于是否好用,本人没有用过,估计应该是好用的。 有网友发贴说,曾有人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设计时照搬国外的机器,机械部分号称一样,电机功率放大了50%选型,可是电机转不动。因为样机的机械加工、装配的精度太差,负载惯量是差不多,可摩擦阻力相差太多了,对具体工况考虑不周。 当然,黏性阻尼和摩擦系数不是同一个问题。 摩擦系数是不变值,这点可以通过电机功率给予补偿,但黏性阻尼是变值,通过增大电机功率当然可以缓解,但其实是不合理的。况且没有设计依据,这个最好是在机械状态上解决,没有好的机械状态,伺服调整完全是一句空话。 还有,黏性阻尼跟机械结构设计、加工、装配等相关,这些在选型时是必须考虑的。而且跟摩擦系数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加工水平不够才造成的摩擦系数不定,不同点相差较大,甚至技术工人装配水平的差异也会导致很大的差异,这些在电机选型时必须要考虑的。这样,才会有保险系数,当然归根结底还是电机功率的问题。

   五、惯量的理论计算后,微调修正的简单化
   可能有些朋友觉的:太复杂了! 实际情况是,某品牌的产品各种各样的参数已经确定,在满足功率,转矩,转速的条件下,产品型号已经确定,如果惯量仍然不能满足,能否将功率提高一档来满足惯量的要求?
  答案是:功率提高可以带动加速度提高的话,应是可以的。

   六、伺服电机选型

在选择好机械传动方案以后,就必须对伺服电机的型号和大小进行选择和确认。

(1)选型条件:一般情况下,选择伺服电机需满足下列情况:

1.马达最大转速>系统所需之最高移动转速。

2.马达的转子惯量与负载惯量相匹配。

3连续负载工作扭力≤马达额定扭力

4.马达最大输出扭力>系统所需最大扭力(加速时扭力)

(2)选型计算:

1. 惯量匹配计算(JL/JM)

2. 回转速度计算(负载端转速,马达端转速)

3. 负载扭矩计算(连续负载工作扭矩,加速时扭矩)

网友A:
好高深啊

网友(点评):
实践中多操作操作,选选几款电机就会明白了。

网友B:
有见解。我们以前公司请的好多专家,连惯量和惯量比都不懂,仿制别人的机床甚至是原图照抄也没能抄明白。很简单一个例子。一个铸件,你可以抄别人的图,可是,你不明白人家结构为什么这样设计,怕强度不够了,加大壁厚,你却不知道控制总重,不知道装配细节,结果是惯量不一样,惯量比也不一样,做出来的机床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刚参加工作时,听一老工程师,设计就靠经验估算的。听完后那个汗啊。直到我拿出ansys有限元分析的结果出来跟他理论,他才无言。前辈的经验是要相信的,更多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实际动手搞明白结构原理才行。

网友C:
卖伺服的会有软件帮你算好。直接给你选电机联轴器减速机。
现在正涉及到这里,已经有结果了,感谢楼主的讲解,现在去推算一下。

网友(点评):
有的伺服厂家会提供选型服务。但不全部是。最好还是自己校核计算下。

网友(点评):
选择德国的电机,基本都有计算软件。可是,一些重要参数是你定的。速度,加速度是预期值,机械结构的重量,阻力,是不确定的。得等到机床做完后做进一步测试。

网友D:
我的毕业设计正是工业机器人的设计,想请问一下机器人臂的转动惯量该怎么算。比如确定了臂的质量和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毕业设计正是工业机器人的设计,想请问一下机器人臂的转动惯量该怎么算。比如确定了臂的质量和长度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画出3D模型,比如在ProE里,建模后,再赋值材料属性,就可以直接测量出其转动惯量了。

网友:
我本科呀。不会那么高深的,能加QQ聊吗464019028

网友(点评):
本科该会个proe或者SW了

网友(2013-05-24):
在串行机器人这个机械模型中怎么去计算每个轴的惯量呢?

网友:
我前几天也在一个伺服选型手册里面把这部分专门看了下。。。但是还是对一些东西不是特别的明了,估计要玩了才能明了。。。

网友(2013-10-23):
正找这个资料,作个记号。

网友:
长知识咯,嘿嘿

网友(2014-02-07):
总之就是避免小马拉大车,拉不动,同时避免大马拉小车浪费东家银子

网友:
在伺服系统选型时,除考虑电机的扭矩和额定速度等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先计算得知机械系统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伺服的会有软件帮你算好。直接给你选电机联轴器减速机。
现在正涉及到这里,已经有结果了,感谢楼主的讲 ...

德国的力士乐电机就有电机一系列的选型参数计算

网友(2014-04-25):
感谢分享啊,不过还是有些迷糊

网友:
深有感触~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高深啊

我们比较恶心,一般有问题都推到电机选 的不对上。

网友A(2014-05-27):
引用 网友E:
我们比较恶心,一般有问题都推到电机选 的不对上。

呵呵,我们电机选型的少,一般都是简单算一下,或者让电气工程师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做机械设计就应该严谨,每一个选型及设计都有经过计算和分析。我师傅在设计之初,会用笔记本记录几十页的计算结果,之后才开始建模,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设计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做机械设计就应该严谨,每一个选型及设计都有经过计算和分析。我师傅在设计之初,会用笔记本记录几十页的计 ...

你说的很对,你师傅的公司真的是太好了,有那么多时间让他在那里计算,我们也不是不会算或不想算,只是一个案子过来方案要你2天或最多3天完成,我们基本上除传动算过,其它强度啊啥的都是留余量,以经验判。

再说一个:我想问一下,你师傅算的时候算完加不加宽放?算不算你买的零部件本身的质量差异?算不算材料的差异,加工水平的差异和机床的差异,再问一下,你师傅算出来的结果加上宽放,得到的数据与计算量差那么多,老板会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电机选型的少,一般都是简单算一下,或者让电气工程师算一下就行了

我们电机也是经过计算的,加上宽放,加上各电机类型质量差的系数,选的是经济实用的东西,但,这仅仅只是个理论依据而已,能不能与设计工况匹配,还得加上经验的成分。
要不然公司招有经验的人干啥,招些刚毕业的人,学校成绩好的就会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你师傅的公司真的是太好了,有那么多时间让他在那里计算,我们也不是不会算或不想算,只是一 ...

方案两天出来没问题,试问下细化的时间应该不止吧,细化过程没有计算,全靠经验值,设备合理性及寿命能保证吗?再请教下,加工件为什么在加工过程中会有那么多差异?要求在公差范围内才算合格啊。如果连加工件的精度都满足不了,谈何设计。

网友:
惯量知识,是伺服电机选型的重要一环,尤其在重载,高速,高精度条件下。

网友:
这篇文章写的好,值得珍藏。

网友:
楼主,要是关于伺服选型的,请多多发布分享,谢谢。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赞一个!电机选型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做好的话能够很好的保证机器的性能。
但是很多情况下大家在设计选型时为了绝对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往往会增大电机的容量。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粗放的设计方法。怎么能够非常精细的进行电机选型也是一门很深的课题啊!

网友:
需要计算-验算-总结过程

网友:
谢谢楼主啊!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刚入门 这么基础知识的普及还是蛮好的 最好能加一个基础模块

网友:
想自己学会计算,还真是不易,有哪位兄弟,指点一下,QQ2996527035

网友:
伺服电机选型经过公式计算更加的准确!

网友:
选电机是个麻烦事,细活

网友(2014-08-05):
好好读一读,之前也看过类似的

网友:
“三、惯量的理论计算的功式?
   惯量计算都有公式,至于多重负载,比如齿轮又带齿轮,或涡轮蜗杆传动,只要分别算出各转动件惯量然后相加即是系统惯量”
这句话没看懂,应该不是单纯的累加吧?  不知道哪位大虾能详细介绍下 惯量匹配的问题啊

网友:
伺服电机太贵,我们都不让用

网友(2015-04-15):
引用 网友B:
有见解。我们以前公司请的好多专家,连惯量和惯量比都不懂,仿制别人的机床甚至是原图照抄也没能抄明白。很 ...

这也能算专家

网友(2016-01-13):
谢谢楼主的知识分享啊

网友(2016-02-27):
赚个积分

网友:
找个伺服电机的样本看看,有介绍的

网友(2017-09-20):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2017-12-05):
非常好的东西!赞

网友:
理论还需实践

网友(2018-02-27):
社会社会,本事本事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讲的很清晰

网友:
正在学习机器人系统,确定了传动系统,正好到了要进行电机选型的时候,这篇文章对我帮助很大,谢谢楼主

网友(2018-05-27):
太有用啦~~

网友:
讲的不错,挺好

网友(2018-09-18):
拜读中,获得了能量

网友(2019-12-20):
非常感谢大神,学习了

网友:
摩擦系数我一般用0.1

网友(2020-11-25):
最好还是自己校核计算

网友(2021-06-07):
很实用  不过设计经验真的不能忽略  仿真也是有偏差的  不可全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需要进一步学习,加深了解

网友(2021-08-04):
一般用的话,3陪左右是没什么大问题的